5525的音叉头虚接发热

楼主(2024-03-06):
突然发现的一个问题
5525音叉头虚接发热
今天自己的5G CPE在旁边用着的,但是5G的网络经常断线,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看了下,发现还挺严重的
首先发现的是CPE的电源线居然拔不下来了,接口是5525的口子,自己买的电源,然后改装的5525音叉头
结果音叉头的热熔胶都融化了。。。
然后尝试拔下来,拔了几次还拔不动,最后断电用老虎钳使了好大得劲才拔下来,一看果然有问题

这个是拔下来之后的音叉头,不仅变黄了,甚至都变形了。。。怪不得拔不下来
--------
不知道这种是不是挺常见的呢,还是说音叉头都有这种风险,接触不良导致的虚接发热
好像机械革命的本子也遇到过类似的,电源口发热严重最后烧毁的问题

还好自己多看了下,避免了一个火灾的隐患
倒也不知道是不是音叉头的问题,家里面还有好几个这种头子,在想到时候要不要都看一下

网友A:
刚好最近在想把电脑的12V电源接出来给我的12V显示器使用,买了几个5525何5521的公头和母头(我是不想买这种音叉头头,想买直筒的那种,我的显示器配的电源也是这种音叉头,有时候接触不良),结果发现不管是0.3的还是0.75线材的,现在卖的都是音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最近在想把电脑的12V电源接出来给我的12V显示器使用,买了几个5525何5521的公头和母头(我是不想买这种 ...

我主要也没想到,就多多上买的音叉头的
电流也不大,1-2A左右吧,CPE耗电也不大,但是即使这样都出问题了

网友B:
是那种五毛一个能拧开焊线的么,这种质量不行,弹力 接触面积都不行,尺寸也不标准

网友:
这头子质量太次了,才多大电流就虚这样

网友:
虚接把插座也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那种五毛一个能拧开焊线的么,这种质量不行,弹力 接触面积都不行,尺寸也不标准 ...

是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
我是真没想到,以为这种能有啥的,但是从来没想到还有虚接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
我是真没想到,以为这种能有啥的,但是从来没想到还有虚接的问题 ...

我买的是10块1000个5521焊接型音叉头用好几年,测试过5A以内不会发热,6-8A微热,9-10A烫手,我用在小功放上电流4-5A24小时使用,未出现发热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10块1000个5521焊接型音叉头用好几年,测试过5A以内不会发热,6-8A微热,9-10A烫手,我用在小 ...

还有10块钱1000个的,我只看到10块钱100个的

网友:
这种音叉的接触面积太小了,稍大的电流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10块钱1000个的,我只看到10块钱100个的

我买的是纯金属音叉头,没有塑料外壳的

网友:
各位大佬有质量好的DC插头/插座推荐吗?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好的。

网友:
这玩意不好买,网上都是垃圾,要不就是贵的离谱几十一个。一般的音叉弹性不好容易接触不良,我原来买了点洋垃圾带插头剪线电源线,那插头质量非常好,现在不好买洋垃圾了。

网友:
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其实都是偷工减料的结果,我在PDD上买的转换头,里面竟然是铁片做的,好在只插个充电头,马马虎虎吧

网友:
同求好的5521插头。

楼主(2024-04-29):
重点我当时这个是给CPE用的,CPE能有多大电流,2A不得了了,12V 2A撑死了这个电流,就是没想到居然成这样了
我估计还是因为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