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神火头灯拆解:SuperFire HL05-R

楼主(2024-03-06):
看到便宜。用优惠卷,到手2元。拆开看看,就是主板上还有个小灯不知道什么用

反面

拆开

主板

充电状态

楼主:
测试了,另外2个灯是关机状态下双击红光闪烁

网友A:
神火有二种头灯,这种头灯是14500电池(没有换的意愿),还有一种头灯是18650电池(可以换3000mah的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火有二种头灯,这种头灯是14500电池(没有换的意愿),还有一种头灯是18650电池(可以换3000mah的18650电 ...

谢谢分享,没有注意,就看便宜了

网友:
我拍了值得买里面的另一款1.9元的,加上各种红包实际9毛钱的,还没到货,到了也拆了看看。买了也用不上,纯粹是为了拆而买

网友:
是铝基板吗

网友B:
我的也到手了
灯不错,高低亮度都没频闪
但是实际用起来,确实是便宜货
那么多档位有个卵用,高低档足以,我现在尤其讨厌爆闪sos
红的爆闪,反正我没需求,如果能改成白光的泛光,更实用

凑合用吧,这个价格就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到手了
灯不错,高低亮度都没频闪
但是实际用起来,确实是便宜货

确实是。买个放工具箱

网友:
价格不错,头灯拿来做个简单照明没问题,很划算,有条件可以换个电池,那个泓力的电池常年都是虚标的。

网友C:
昨天值得买有1.9的,忍住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值得买有1.9的,忍住了

乱七八糟灯买了一堆

网友:
头灯,看着能用的,再看看再说

网友D:
弘力的电池无处不在低端产品上面

网友:
电池鸡肋,用处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弘力的电池无处不在低端产品上面

话说回来 无处不在的话也算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回来 无处不在的话也算成功了

那是,薄利多销

网友:
不错不错 当成应急照明灯也不错啊

网友:
如果是可换电池的就方便了。

网友:
这灯那里下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