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明伟s-50-12元件掉了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4-03-06):
捡了个比伊拉克成色还伊拉克的明伟s-50-12电源,回来洗了洗不小心把元件(不知道是压敏电阻还是热敏电阻)碰掉了一半,抱着炸机的心态上电发现一切正常,强迫症想着看看型号换一个相同的,结果不小心把另一半也搞掉了,由于包浆了也看不到型号,只知道这个元件发热量很大,元件旁边写的C8,是个黄色,具体看图吧,请老师们帮忙看看,先谢谢了。

和这个很像,颜色是一样的:

电路板整体图:

掉的元件细节图:

伊拉克成色图

补充内容 (2024-3-14 14:41):
尝试更换了103/1kv和222/2kv,更换后待机功耗和带载功耗是原来的两倍,请问有没有可能是103/50V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B:
明显标这C8应该是黄豆电容

网友C:
板子上有点黑,应该是你洗之前原件已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谢谢老师,好像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标这C8应该是黄豆电容

对,按电路板的标识C是电容,我只看外观了,应该和版主发的图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有点黑,应该是你洗之前原件已经坏了。

没有,只是它发热量太大,我洗完有半边掉了,贴合上后用电子负载测试带载3A没问题,之后为了换件不小心彻底弄掉了,现在也不敢上电了,怕炸了。

网友:
写着C8是个电容

网友D:
瓷片电容F103Z/1kv

楼主:
是的,是个陶瓷电容,搜到了s-50-24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瓷片电容F103Z/1kv

谢谢老师,我也搜到了s-50-24的电路图,里面确实是F103Z/1KV,24V和12V应该是通用的吧,2楼的图纸不知道是不是12V的,里面是222M/2K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我也搜到了s-50-24的电路图,里面确实是F103Z/1KV,24V和12V应该是通用的吧,2楼的图纸不知道 ...

2楼的图纸是采用494芯片的电源,s-50-12有光耦,电路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的图纸是采用494芯片的电源,s-50-12有光耦,电路都不一样

是的,我这款s-50-12没有控制芯片,那就直接用F103Z/1K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的图纸是采用494芯片的电源,s-50-12有光耦,电路都不一样

我更换了103 1kv瓷片电容发现待机功耗增加,带负载功耗加倍,原来是待机3-5W,带载1A功耗16W左右,更换后待机7-8W,带载1A功耗25W左右,后来又更换了222/2KV发现比103稍微好点但功耗也异常,请问下是不是这两个都不对?原来是黄色的,有没有可能是103/50V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