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随身Wifi获取切卡密码的方法,仅对此品牌可以参考

楼主(2024-03-06):
还是看到此贴,想试试我自己的,就研究一下

我的新讯随身WiFi也到了,到手玩ADB,破解切卡密码,附破解方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8812&fromuid=1115669
(出处: 数码之家)

原机取电池撕了贴纸发现有卡座,省事了,哈哈

再看坛友的方法,试了很多,不行,看到此方法决定尝试一下,感谢@李伟24711

电脑连上此WiFi后进管理界面,点开第2因特网,然后右键点页面选审查元素(我这浏览器是360),然后点源代码
以次再点界面:网关>JS>panel>internet,再点第一个JS文件后再右边源代码查找SIM相关字符,我这个简单直接有中文

然后试了下,成功切换SIM,以下是切换前后网速对比(切换后关掉管理页面从新进切卡还要输密码)

网友A:
我手上有几个切卡不需要密码的,但有 强云控:要么开机3分钟后断网,要么直接断网。

想通过串口,用 AT 指令改 IMEI,结果串口无效 死活改不了。

网友:
都玩得这么6了嘛,酷安也有很多大神在研究

网友B:
哇你们倒是说下流量卡哪里买的啊,几块钱一个月啊,这东西买来我都没有卡用,看有人什么19块钱无限流量不知道哪搞得

网友:
云控 imei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你们倒是说下流量卡哪里买的啊,几块钱一个月啊,这东西买来我都没有卡用,看有人什么19块钱无限流量不知 ...

我是在刷视频上广告买的电信29/230G流量,电信App可查那种,无线流量的感觉不靠谱会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几个切卡不需要密码的,但有 强云控:要么开机3分钟后断网,要么直接断网。

二手鱼上有大神取下8脚Flash用编程器改代码删后台删远控改密码的,你可以找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C:
去年撸的两个新讯有一个可以用自己卡 都不用切卡密码 速度是比内置卡快点

网友(2024-05-27):
我改了一个是拆掉原esim芯片,然后将SIM卡座的某脚接地,就可以用自己的SIM卡了

网友(2025-02-09):
我这个密码不显示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C:
去年撸的两个新讯有一个可以用自己卡 都不用切卡密码 速度是比内置卡快点 ...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啊,我也想去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