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角磨机切烙铁头 发现角磨机保险开关不按下去也能启动,拆开看看

楼主(2024-03-06):
切了几个936烙铁头用zvs加热搞坏了个210和245头子,角磨机拆开没发现开关有问题,倒是发现转子摩擦定子,装上刹车也很大声音了

网友A:
烙铁头怎么弄的?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转子摩擦定子轴承有问题

网友:
传说中的扫膛?要么轴承坏了,要么轴承衬套松动了。

网友B:
小圆形不是保险开关啊,是强制定位开关,需要长时间用,按下这个就可以松开电源开关。

网友:
把轴承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头怎么弄的?

zvs加热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圆形不是保险开关啊,是强制定位开关,需要长时间用,按下这个就可以松开电源开关。 ...

几个月没用给忘了是这个功能

网友:
对感应加热兴趣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圆形不是保险开关啊,是强制定位开关,需要长时间用,按下这个就可以松开电源开关。 ...

对头,这个开关是长时间使用时解放手指用的。

网友:
电机转速多少

网友:
便宜货没有保险功能

网友:
小圆形不是保险开关啊

网友:
这个不是保险开关

网友:
角磨机修好了没

网友:
小圆按钮不是锁止按钮吗?不是保险吧

网友:
我经常用这个功能,(电钻变电锯时)。

网友:
每分钟大概3万转,转换到砂轮约7千转。楼主角磨机上小开关,是锁定开机,转子摩擦看轴承间隙,轴承好的话,外壳轴孔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