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接口盲孔,是不是没有信号输入输出

楼主(2024-03-06):
大家晚上好,购得 康柏 386 电脑一台,发现VGA  接口 编号为 9 的针孔是盲孔

请教这条线,是不是不必要?
谢谢!

网友A:
查下定义就知道了,不用接,VGA最少6根线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定义就知道了,不用接,VGA最少6根线就能用

谢谢,我昨晚用尖嘴钳把 VGA 线接头部分 9th PIN 拔掉了,测试OK.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