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塑料盒开孔太难了,小电磨+锯片也不好使?

楼主(2024-03-06):
第一次用这种开孔方式,这开的歪歪扭扭的,一点都不好使啊,感觉开废了。。。

网友A:
用钢尺佩合勾刀,精准而又简单

网友:
钢尺加勾刀不要太简单

网友:
安慰,确实难搞

网友:
锯片有齿,手持难控制,换磨片好点。完全可以钻头打排孔,再用磨片修正

网友:
手艺不行 少年仍需努力

网友:
小电磨园锯片切通,再拿手锯慢慢锯。

网友B:
电磨 老手用宝剑刀,新手用玉米刀。

网友:
锯片太厚,要小齿薄锯片,转速高。以前淘的洋二电磨特别好用。
盒子要固定起来,不要一手拿盒子一手拿电磨。

网友:
电钻打孔一圈,然后切开,最后手工锉刀修正

网友:
钢尺或者别的直的东西,再来两夹具,这样你就不怕开到别的地方去了。

网友:
看这个厚度不是很厚,最后可以用小刀片微修。

网友:
这样切割特别扭,不如用铣刀,

网友:
用勾刀或者锯片掰折了当勾刀用,需要耐心

网友C:
不如在电烙铁上夹段美工刀片,进行热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钢尺佩合勾刀,精准而又简单

对,勾刀很好用,塑料、亚克力和薄的电木板

网友:
用角磨机大切片又快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磨 老手用宝剑刀,新手用玉米刀。

原来还有这种工具

网友:
看来办法比较多,不知道那种最好,我的用电钻打排孔后挖空,再用扁锉打磨,如果稍微有偏差的地方被表头边缘盖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在电烙铁上夹段美工刀片,进行热切割。

英雄所见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