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了一下水泥电阻的温度

楼主(2024-03-06):
为了放电快一些,使用两个8欧姆的水泥电阻并联放电,快速接触水泥电阻感觉烫手,于是用温度计测量了一下水泥电阻的温度,竟然有72.8度,接触皮肤时间长了会被烫伤。

网友:
咋不拿个风扇对着吹。

网友:
我在水泥电阻上装了一个条形的铝制散热器,基本达到不烫的程度

网友:
水泥电阻要扔水里才不烫

网友A:
长时间用还是加铝片散热吧

网友:
我是使用了一个60W的半导体制冷片作为负载,在热端加个被动散热器,锂电池放电测试电流在1.5A左右。

网友:
水泥电阻有阻燃作用。曾经修过一个正负脉沖充电器,负责负脉冲的水泥电阻坏了,换了一个绕线电阻上去,没想到负责产生负脉冲的三极管坏了,上电后该电阻就直接一直放电,烧得通红,还好及时发现断电,线路板才没烧起来,这才知道水泥电阻是阻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用还是加铝片散热吧

用了一个小风扇吹风散热。

网友:
温度太高了,外接出来按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