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ESTEK DM91万用表改锂电池供电和加充电板

楼主(2024-03-06):
MESTEK DM91万用表原是由2节1.5V电池3V供电。改为锂电池供电在电池上串联一个二极管,加装一块充电板开孔后用AB胶固定。

网友:
我用7号电池大小的锂电池,加一节假电池(串一支2极管),放在原来的位置正好!

网友:
一节3.2v的10440 磷酸铁锂+一节10440 占位筒,充电时取出来充,我的UT210E就是这样用的,什么也不需要改动

网友:
两节5号电池正好用一块锂电替代,但是充电口建议用typ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