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低价不低质--深入拆公牛101插座

楼主(2024-03-06):
版友三年前打开看过基础上,更深入拆解:

用签到红包,最开始到手4元多,后来3元多,今天整了个1.77

毕竟以前买过的公牛都不便宜,

所以这个价位的插座,原本没报太高期待。

但全部拆开看过后,公牛确实有两下子。

重量71.3g

背面刻字

上次版友拆到这一步

上盖有两个塑料柱被压成铆钉了,所以要破坏性拆除

拔出中间件

零件数量真多,安全门,中框,铜片

铜片厚度约0.55(十几元的卡尺将就看)

塑壳厚度2.6

间距比较近,普通插头不干涉,但充电器极易干涉

铜片重量13.8(地线那端子铜片镀镍),螺丝座也是黄铜,但螺丝是钢,
压线拧紧时注意用力适中,我已经拧滑丝一个(铜块接线柱上的螺纹被钢螺丝打滑了)

拿个80年代老货对比一下,重量尺寸都差不多,铜片厚度也一样,

只是那是的工艺粗糙些,插紧全靠弹簧

网友:
还比较厚啊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深入拆公牛101插座

网友:
公牛的插座一直都算很可以的了,就是价格稍高。

网友:
鸡肋,只能用两插插头,路由或者光猫电源只能插一个。

网友:
看上去确实不错,就是没有开关

网友:
这个价位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的,铜片是不是0.5mm

网友A:
对比的插座够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比的插座够老的

那个老插座是黄铜片,老的铜片和结构没弹性,只能用弹簧支撑,新的公牛现在也在降成本,以前都是磷青铜镀镍,现在看着像是是黄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老插座是黄铜片,老的铜片和结构没弹性,只能用弹簧支撑,新的公牛现在也在降成本,以前都是磷青铜镀 ...

就是黄铜,设计中框复杂的结构我以为也是提供弹性

网友:
昨天刚买了一个,用京豆和返还的现金9块买了一个,也是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