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视X50 air灰屏故障求助

楼主(2024-03-06):
乐视X50 air,突然灰屏了,声音正常,怀疑逻辑板问题,逻辑板电压正常,芯片有温度,VGH和VGL电压正常,最后又换了逻辑板,问题依旧,左右屏排线分别断开,一边白屏另一半依然灰屏,怀疑主板问题,可问了卖家说是屏问题,到此僵住了,网上这类问题大多数是屏短路或屏边板电容短路,导致vgh等电压为0,找不到相同的故障问题,在此求助大神,感谢了

网友:
灰阶电压都正常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VGH,VGL,各VDA电压都正常的话,液晶屏幕问题。

网友A:
一边白屏,另一边灰屏,那这个白屏的单独插上排线应该正常吧

网友:
逻辑板上和边板电压正常不代表液晶屏电压正常,量一下Y轴cof对应电压,大量维修案例都是vhl、vhg去Y轴cod断线,然后飞线解决

网友:
这种现象液晶屏坏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白屏,另一边灰屏,那这个白屏的单独插上排线应该正常吧

不正常,都是灰

网友:
去年八月份,帮我妹妹家修了台乐视letv X60S。
故障现象,先是断断续续出现花屏,一段时间后直接灰屏,声音正常。
逻辑板的各项电压都正常(除了灰度电压没量),当时还是重点怀疑逻辑板有问题,买了逻辑板换上还是灰屏。
这个时候立即又买了主板。
主板到货装上,完美修复。再换上原来的逻辑板,又出现条纹花屏。一台电视“ 同时”坏两块板子少之又少。
这台电视从买来放置位置没有变过,环境条件很好,干燥通风,直觉告诉我屏不坏。
这个案例两点启示:
1、逻辑板电压正常,不一定就没问题
2、主板问题也会出现灰屏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还在服役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知识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