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己抽机油保养闹乌龙了

楼主(2024-03-06):
去年5月保养,昨天检查车辆发现机油尺见底了,距上次保养里程1.2W公里,赶紧补了400ml续命。
今天准备家伙继续抽机油保养

最开始抽了半天没有出油,以为泵坏了
然后左右倒腾没发现问题,最后都准备收拾回家,试试把电源正负极互换,油滋滋冒,原来上次换夹子线接反了?看颜色没错啊,这就纳闷了

废机油要专门处理,送美容店既可以避免污染环境,美容店的旧机油还有串串来回收,貌似100元/10cm,就是那种很大的铁桶。

楼主:
每次抽油3L多一点点,换机滤在漏一点。
每次新加机油4L,每1.2W保养一次。
算下来1.2W公里机油损耗0.5-0.7L,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德法的车都这么吃机油的?我日系,1w公里下来基本上标尺下去一丢丢,从没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法的车都这么吃机油的?我日系,1w公里下来基本上标尺下去一丢丢,从没补过 ...

我这个1.2W公里,机油尺下限都不到了

网友B:
楼主的管子是多粗的,我用打点滴的管子不好抽

网友:
日系,10年以上车龄,加3L机油,机油位在下限和上限刻度线之间70%左右,一年换一次,9000公里左右,换油时机油位已到下限刻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德法的车都这么吃机油的?我日系,1w公里下来基本上标尺下去一丢丢,从没补过 ...

德系的貌似都烧机油,我家里的差不多1W-1.5W就要加一次,不过发动机耐操,快13年了还没修过

网友D:
这个抽机油的泵不错,抽的干净吗?哪里有?自己换应该很划算吧?需要注意什么?

问的多点,包涵。

网友:
既然还要换机滤,咋不在下面放机油呢?

网友:
换机油,不换滤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管子是多粗的,我用打点滴的管子不好抽

我是用铜管,抽插特别顺滑,还不容易断

网友:
应该给你的泵一个特写

网友:
不错啊,就是喝机油喝的有点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德系的貌似都烧机油,我家里的差不多1W-1.5W就要加一次,不过发动机耐操,快13年了还没修过 ...

记得大众的说法,不许叫烧机油,缸壁做了细微纹路,缸体设置机油喷管,引导机油润滑更好的贴合气缸壁,能减少气缸壁磨损,只能叫正常机油消耗量

网友:
小狮子的不死发动机也吃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法的车都这么吃机油的?我日系,1w公里下来基本上标尺下去一丢丢,从没补过 ...

你是没开过凯美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大众的说法,不许叫烧机油,缸壁做了细微纹路,缸体设置机油喷管,引导机油润滑更好的贴合气缸壁,能 ...

高级车,人家说的没毛病

网友:
好,我也这样抽的

网友:
换滤芯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抽机油的泵不错,抽的干净吗?哪里有?自己换应该很划算吧?需要注意什么?

问的多点,包涵。 ...

我觉得抽的还行,从加入的机油量看,应该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