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一个我在论坛里还没有见过的工具

楼主(2024-03-06):
打算给木板重新上个漆,一开始打算用手动打磨,但是觉得太慢了,就打算买个电动的抛光机,看到这个便宜,但是不带电池和充电器,只有单机,是牧田接口的,工具中只有大艺,威克士和大有的电池,打算改下这工具的电池接口为大艺的接口,再买个威克士和大有转大艺的接头,但是这工具的设计不大看的懂,拆开后看到最底下磨头和主轴的链接是软连接(靠轴承和金属块的摩擦力?),为了安全?
另外还有一个是塑料风扇那边设计了一个偏心块,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
雀食没见过

网友:
这样的还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汽车面漆上用的摇摆型抛光机吧,没有旋转型磨的厉害,不容易把面漆抛完,露出底漆。

网友:
这就是个砂纸机呗,打磨木头用的,砂纸都在图片上了,还瞎猜什么。砂纸盘是偏心转动的,砂纸机基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抛光打磨机,

网友:
看着像打蜡用的.

网友:
论坛上经常可以让人大开眼界

网友:
这样连接的好处是始终让磨头和被打磨面保持贴合,个人认为

网友A:
抛光机一般还是插电的或气动的比较常见

网友B:
大厂设计的圆磨,是磨片边旋转边振动的。磨片与电机主轴是软连接的,主要是隔振,不然主轴寿命没法保证。

网友C:
用它给汽车抛光方便了

网友:
偏心旋转,不容易有漩涡痕迹,打磨面积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厂设计的圆磨,是磨片边旋转边振动的。磨片与电机主轴是软连接的,主要是隔振,不然主轴寿命没法保证。 ...

偏心轮是直接装在主轴上了,震动主要是偏心轮产生的,隔不了多少震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它给汽车抛光方便了

这个比用角磨机好控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光机一般还是插电的或气动的比较常见

个人偶尔用用  插电池的可以在外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轮是直接装在主轴上了,震动主要是偏心轮产生的,隔不了多少震动吧 ...

偏心轮装在磨片轴上,电机轴跟磨片轴皮带传动。

网友:
汽修店见过,当时看是偏心的觉得怪怪的。

网友:
不就是个砂光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