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ZC11D-10型2500V兆欧表拆解

楼主(2024-03-06):
捡到一个破烂,ZC11D-10型2500V兆欧表,玻璃门板碎了,且摇不动,完全卡死......只能拆了

楼主:
这样的质量和做功真的无语了,一时提不起维修的兴趣

网友:
拆出来发电机就行

网友:
发电机也是高压发电机

网友:
摇一摇,用手一摸,爽

网友:
记得发电机不是金属壳吗??

网友:
傻大笨粗的苏式风格。

网友:
机械部分除锈清洗一下,加油润滑,估计还能复活。交流发电,多倍压整流,很简单的结构原理

网友:
质量比现在的塑料摇表要好的多了

网友:
原来是内转子爪极发电机,解决轴向绕组磁极问题,转子旁是限速离合器。

网友:
表头好的话修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修理一下应该能用,绕变压器的可以试一下绝缘。

网友:
谢谢分享,摇表还没拆过

网友:
发电机不错,高电压有的玩

网友:
不修还能拆个电机玩玩

网友:
有好几个,要么玻璃坏了,摇把坏了,没有拆过

网友:
修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老师的表,,做工还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A:
有色环电阻,也不是特别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色环电阻,也不是特别古

古的就不是这样的做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