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520 120G SF2281主控 开卡不能用原来的Model No.吗?

楼主(2024-03-06):
通过学习论坛的新手帖子,了解到我的SSD是SF-2281的主控,颗粒是:8xJS29F16B08CCME2,固查XLSX文件内容找到唯一ID: 22217

使用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dfp解包,Custom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120,Firmware Override String: 400i 能正常完成!修改22217.120.driveconfig配置文件内容,在Model No.:处填入SSD外壳上的信息:INTEL SSDSC2CW120A3 ,在开卡后能识别到硬盘了,但是用CrystalDiskInfo检测就会发现健康状态是0%!!  如果按教程在22217.120.driveconfig配置文件中的Model No.:处留空,不填任何信息则开卡后CrystalDiskInfo检测健康状态是99%?  请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如何才能开卡后恢复成原来外壳上的Model 型号信息而CrystalDiskInfo检测正常! 开卡时所用的SN WWN信息我都是用的硬盘外壳上的。。留空当然可以开卡成功,但是硬盘显示就会是默认的SandForce[xxxxxxx] 120G....网上的教程都只是让开卡成功,并没有搞定Model No问题恢复成原来的型号~

网友A:
你这个是冷门问题,本来开sandforce就麻烦所以搞这个的人少,再遇上你这个问题,我开金士顿V300可以写入原盘的S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冷门问题,本来开sandforce就麻烦所以搞这个的人少,再遇上你这个问题,我开金士顿V ...

intel原盘的SN  WWN都可以写入,无问题! 但是Model No不能用INTEL字样! 就不行! 估计还是要在配置文件里的SMART里去搞,不过没有相关学习资料。

网友B:
名字 不能带intel ,intel 的SMART和公版不一样,E9才是健康度,公版健康度是E7

网友:
我的是Intel530,用Intel的名字没问题,健康度100%

网友C:
另外我用的就是原来的型号、序列号、WWN唯一码,开卡后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名字 不能带intel ,intel 的SMART和公版不一样,E9才是健康度,公版健康度是E7

这个我知道! 我尝试修改配置文件中的SMART信息,15处:E9646400   不过没有效果! 不知道是不是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用的就是原来的型号、序列号、WWN唯一码,开卡后一切正常

我手上有530系列,不过是120G的。。你这个80G也不对吧。至少Model那里你多填了个80G吧?  mSata? 不是串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大哥你这个支持怎么理解? 请教一下怎么改? 是需要付费才可以学习的吗?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530系列,不过是120G的。。你这个80G也不对吧。至少Model那里你多填了个80G吧?  mSata? 不是串 ...

原盘就是80G,是Intel 530的msata版本

网友:
这个是原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有530系列,不过是120G的。。你这个80G也不对吧。至少Model那里你多填了个80G吧?  mSata? 不是串 ...

原盘怎么显示,我就怎么改,型号、序列号、WWN都是参考原盘显示改的,一模一样。

楼主(2024-09-26):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一下! 前段时间没空,最近又想研究一下!有没有大神进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看到你的站内信, 我把自己开过卡的, 截图发上来

不知道能否帮到你, 我不会操作远程,建议你多看看站内帖子, 了解更多细节, 我猜健康度问题是跟特定型号指定了特定的smart项目定义有关, 其实在开卡软件里可以执行清除smart, 清完了使用时间啥的都空了

网友E:
可以看到cdi显示的信息里, 软件显示不出使用时间, 其实smart项目里有记录的, 定义不同而已, 我这个盘实际开机时间很长了估计都是一开始就不断电那种, 写入值36372G 至少用掉几百个pe了, 但是软件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到cdi显示的信息里, 软件显示不出使用时间, 其实smart项目里有记录的, 定义不同而已, 我这个盘实际开 ...

谢谢大哥提供的截图,你这款180G的盘是用的多少ID进行的开卡? 你的这款model是大写首字母的Intel 不过我还没测试180G盘的修复,手上有2个坏的,可以试试! 我主要是120G的比较多。

网友E:
我看出自己盘的区别了, 型号那里我填的不是大写的INTEL ,  所以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等有机会再重开卡玩玩, 主要是资料没地方转存, 都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出自己盘的区别了, 型号那里我填的不是大写的INTEL ,  所以没遇到你说的问题, 等有机会再重开卡玩玩,  ...

嗯~谢谢老哥忙中截图! 180G的下次开卡说一下你用的多少ID? 反正我120G的我用的开卡ID是 22217,我的硬盘MODEL是: INTEL SSDSC2CW120A3   我的180G盘有2种, SSDSC2BW180A3L    SSDSC2BW180A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