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又一台AX3000规格香香机?爱飞迅CMLYQ706X WIFI6+路由器拆机,K2P老兵光荣退役!

楼主(2024-03-07):
玩机群大家都吃上AX6000甚至BE设备了。而我,群里底层人员,刚刚淘汰AX1800和k2p,上到了AX3000规格。

不过群里也有不少“垃圾佬”,翻到了爱飞迅 CMLYQ706X,配置规格和中移RAX3000QY、锐捷RG-MA3063(2.4G FEM缩水版)、沛喆PZ-L8一样方案,然后基本连主板外壳都一样的有:联通VS010、岭雁LYW-30M。我这个是爱飞迅,嘿!刚好,三大运营商,同一个东西,不同贴牌。

无论怎么说,还是爱飞迅当前价格最低。我购入时已经涨价到40包邮,群友买的都70两台。普通家庭,用不上ACAP组网,mesh都嫌麻烦还可能不稳定。直接买台默认支持K/V漫游的机器,即插即用真香

以下正题:

机器正面,,家里背景太杂乱,借了国内最大水产市场上的图一用~

背面

型号CMLYQ706X

底部散热很好。4个脚都有橡胶的,不知道为什么图中没了两个。

接口部分,电源口标准的5.5x2.1,电源按钮、4个RJ45口分别是1GE WAN+3GE LAN。还有复位按钮和MESH一键组网按钮

这是我收到的机器实物图。带了个12v1A电源

底部4个脚垫拿掉,4个螺丝拆开,用各种VIP卡撬就能拆开,塑料模具精度比较差,很容易拆,无损。

主板很明显的“倒装”设计。正面没有网口。有一排的分立式网变,剩下全是芯片。

背面一整块散热板。但是散热板居然是朝下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这就注定了这个路由器平躺正放的时候散热效果不会好。需要立起来或者反转来放

我这台居然进了一滴水,有点电解了,不过幸好,没烂。

板和散热片之间没有东西,这样散热用的是BGA芯片的GND脚导热到板子的大GND铺铜面,再导热到散热片。据说这样散热比直接在芯片正面那个树脂封装上贴散热片效率高。

打开全部屏蔽罩。只有一个有导热垫

QCA8337-AL3C,这高通自家的交换IC

这颗IC还带PHY,好像K2T上有见过这个型号的身影?

然后是IPQ5000。A53双核1GHz虽然集成256MB的RAM,不过作为家用路由不折腾OP插件那些也足够了。何况我还是当做AP用而已。集成2.4G射频。我忘了这玩意带不带NPU,好像高通5xxx系列都有?(导热垫好脏,如果上家没拆过,那只能说明厂家生产环境有多糟糕)

QCN6102,管5G射频的,AX3000规格没啥好解释,也没啥亮点。

5G部分的外置FEM芯片。康希通信KCT8539SD
Integrated 802.11ax 5GHz PA, LNA with bypass and T/R switch
Fully-matched input and output
Nominal operating voltage at 5V
Integrated power detector
Transmit gain: 30dB at 5V
Receive gain: 14dB at 5V
Output power:
                        +18dBm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43dB DEVM, HE160/MCS11, 5V
                        +20dBm @ -40dB DEVM, HE160/MCS11, 5V

                        +21.5dBm @ -35dB DEVM, VHT80/MCS9, 5V

                        +22.5dBm @ -30dB DEVM, HT20/MCS7, 5V

最后,天线也掰了来看看是什么结构

硬塞进去的,很难取出。

这是2.4G的,PCB+金属弹簧,没记错某人好像说这种在5个db左右吧

5G天线塞太深了,夹不出,虽然没x光机,激光倒还是有的

也是一样的PCB+金属弹簧,频率高点 天线短点,塞的深。

至此,拆完。

web管理页。好复古好随意

登进去更是。。。。不过也好,数码爱好者就喜欢这样信息详尽的

5G有160m频宽的满血AX

好了,那么设置好桥接(AP),改好SSID和密码,2024-03-06记,k2p光荣下岗!

红米k40接入,速率1200m满了(破手机不支持2401m速率)

电脑网卡英特尔AC9560,速率1.7Gbps网卡已经满速。因为不是AX网卡,所以没有达到AX协议的满速

电脑使用WinFi软件看看情况。

如我所想,机器开机就默认支持K/V漫游。无需mesh。运营商路由好像基本都这样,甚至一些新款光猫都是默认支持

完。

网友:
k2p还是很能打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A:
中国移动RAX3000Z 是 中兴 ZX279128R+MT7916+MT7976

网友:
K2P换了电容还能再战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移动RAX3000Z 是 中兴 ZX279128R+MT7916+MT7976

感谢提醒,确实低级错误了。

网友:
我的继续服役。

网友:
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

网友:
宽带升级1000M,移动送了个TC7102,也就是华为的AX3,用起来信号来说,5G比K2P略差,其他并没有差别。

但是软件却实实在在的比那些第三方的方便,比如LAN,WAN口自适应,不用区分也不用设置,插上就想办法上网,路由AP切换也简单。

由于是营运商定制版,功能比较简单,无法展现更多的软件功能便利。

反正当AP用起来差不多,就用TC7102了,K2P和新三都闲置了。

网友:
家里宽带不足懒得换,继续k2p服役

网友:
42后配电源。还是继续k2p吧。

网友:
电信的路由器做工相对比较单薄,但是安装宽带设备收费高,所以还是自己买设备比较好

网友:
运行稳定吗?有没有掉线问题?

网友:
自己买设备比较好

网友:
这么便宜了?前年两台花了我140呢  一台vS010一台爱飞讯跟楼主一样的,用了mesh组网。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挺好的.

网友:
没有openwrt和padavan怎么用?这种固件能调的东西太少,没问题的话凑合用,等遇到问题了就知道麻烦了。你是没见过我扩频了邻居也扩频的地方,没任何一个频段清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