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给自己购买的486 COMPAQ爱机更换80M硬盘

楼主(2024-03-07):
买来时带40G 硬盘,486时代哪有这么大的笔记本硬盘,显然是后来更换的。

把自己手头以前 DEC 386 电脑的 80M 硬盘换上。
BIOS 里面没有合适的大小选项,就选一个 72M 选项。
键盘排线接头氧化脱落,键盘失灵。

网友A:
这种老式硬盘要自己填CMS的,硬盘标签上有,照着填进去就行了。

网友B:
玩过这个的都40多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式硬盘要自己填CMS的,硬盘标签上有,照着填进去就行了。

谢谢,我是根据大小选的,抽空按你说的方法试试。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式硬盘要自己填CMS的,硬盘标签上有,照着填进去就行了。

没有看到相关信息。

网友:
外接显示屏舒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相关信息。

方向错了

容量墙的瓶颈在BIOS,硬盘CHS参数再怎么折腾,也跑不出BIOS的手心,386时代正好是CHS向LBA过渡时期
应该进BIOS菜单看硬盘设置部分,实际支持极限是啥情况

昆腾硬盘容量80M,CHS模式没有提升空间。三星硬盘上大大的标注LBA 78242976,是说硬盘固件支持纯LBA模式
40GB/37GiB。但PC上的BIOS不一定支持纯LBA寻址模式,支持不了37GiB容量。那就要看BIOS的CHS模式支持情况。
BIOS CHS模式理论最大支持C=1024、H=255、S=63,容量8.4GB/7.8GiB。如果LZ的BIOS支持,那这就是CHS极限。
如果不支持,那就要看实际是啥。

另外,BIOS菜单中CHS参数模式调整后,可能需要重装OS。因为寻址方式变了,硬盘上原来的引导文件CHS位置
变了,引导会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过这个的都40多岁了

我40多了。还没玩过386呢。玩过最老的是4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错了。

容量墙的瓶颈在BIOS,硬盘CHS参数再怎么折腾,也跑不出BIOS的手心,386时代正好是CHS向LBA过 ...

我用 DOS , DOS 分区最大 2G , 所以 4G 以上硬盘不是必要。
该机器 BIOS 里面,枚举了 60 个左右硬盘选项,我选了其中一个, 选定后重新分区安装 DOS , OK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 DOS , DOS 分区最大 2G , 所以 4G 以上硬盘不是必要。
该机器 BIOS 里面,枚举了 60 个左右硬盘选 ...

哪个版本的DOS?

后期DOS支持大硬盘,FAT32早就打破FAT16的2GB分区限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版本的DOS?

后期DOS支持大硬盘,FAT32早就打破FAT16的2GB分区限制啊。

MS DOS 6.22, 后期其它 DOS ,就不是我们习惯上常叫的 DOS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式硬盘要自己填CMS的,硬盘标签上有,照着填进去就行了。

我以前测试的界面,看到了相关内容。

网友D:
昆腾标签 亮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昆腾标签 亮眼!

那个钮扣电池,比常用的直径大 4 MM 左右。

网友E:
386,486感觉很神秘,早想买一台,但不知道拿来干嘛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86,486感觉很神秘,早想买一台,但不知道拿来干嘛用
跟现在的用途一样,办公、娱乐。

那个时代主流操作系统是DOS(后期DOS有第三方GUI或shell)、Win1.0-Win3.X。还有Linux、商用PC版UNIX。但商用UNIX很贵,价格万元起跳,比硬件还贵,个人买不起。DOS/Win下应用软件:office类,WPS、CCED、Lotus123、MS Office、国外还有一堆...开发软件:Bland C、delphi、VB...作图PS、Coledraw、AUTOCAD...数据库:dbase、foxbase...;CGI界面的浏览器上网;娱乐:看图SEA..用Xingplayer、解霸等软解压看VCD...加硬件卡扩展用途,比如电视卡。

以上,PC UNIX/Linux上也有对应软件(当然,UNIX上的商用软件也很贵、不常见。Linux开源软件就那个样,用起来半成品的感觉)....

网友:
我倒是有几个ATOM N270的小主机,疫情之前就装了WINDOWSXP系统,一直空运行到现在了,也没关过机,偶而远程进去看一下,就是不知道干什么用,

网友:
很先进啊,比我用过的8088高级多了,有硬盘,还是彩色。硬盘是质的飞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现在的用途一样,办公、娱乐。

那个时代主流操作系统是DOS(后期DOS有第三方GUI或shell)、Win1.0-Win3.X ...

我当时搞到 SCO_UNIX 321, 几十张软盘都镜像成 文件保留下来,现在发现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搞到 SCO_UNIX 321, 几十张软盘都镜像成 文件保留下来,现在发现打不开了。 ...

改用虚拟机吧,网上应该能找到SCO系列(UNIX/386 3242,OpenServer5,Unixware2/7)的V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