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求助 FC1178BC TLC如何恢复容量

楼主(2024-03-07):
身边有颗u盘,用DiskMark一测试,分区表就丢了,于是用h2testw测了一下,得到如下报告:

Warning: Only 29993 of 29994 MByte tested.The media is likely to be defective.5.5 GByte OK (11562432 sectors)23.7 GByte DATA LOST (49863232 sectors)Details:116.1 MByte overwritten (237824 sectors)0 KByte slightly changed (< 8 bit/sector, 0 sectors)23.6 GByte corrupted (49625408 sectors)96.1 MByte aliased memory (196992 sectors)First error at offset: 0x0000000155ad8000Expected: 0x0000000155ad8000Found: 0xffffffffffffffffH2testw version 1.3Writing speed: 6.36 MByte/sReading speed: 18.1 MByte/sH2testw v1.4

ChipGenius检测如下图

从一芯官网下了很多个版本的量产工具,打开软件都是下面这个空白主界面,

产品设定里的信息显示似乎是发现u盘了。

只想恢复该U盘的正常可用容量,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哪位前辈能带小白新手上路?万分感激!

网友:
这是没识别U盘,识别的话列表里会显示。设定里你不插U盘它也这么显示。
官网下最新的FirstChip_MpTools_20231026_Beta_Debug试试,你这个好像很老了

楼主:
试过了,一样

网友:
建议用最新的芯片精灵再测一下,老版本很可能会给FC1179识别成FC1178BC,估计是数据库版本的原因

网友:
用一芯官网的QCTOOL看看,我有个1180的量产认不出来,但QC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