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都想放弃的中轴,终于拆下来了

楼主(2024-03-07):
开始只买了个中轴拆卸扳手,费劲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拆下来,后来才知道:原来还得用锁紧杆,马上淘宝,

没想到,商家居然发了个截链器,还好沟通后补发了

到货就是这玩意,其实就是一个带手拧螺母的~大螺丝

然后,真没想到,之前差点拧花的一体中轴,一脚就下来了

就这个中轴,飞敏的,其实也没坏,就是右侧润滑脂完全没了,还有点锈,但彻底清洗后,重加蓝莓酱,润度还很不错,轴承也没框量
拆右边带套的轴承有个技巧:用一只手握住螺纹,用榔头轻轻砸四方轴,几下就能出来,然后就是拆下防尘盖,清洗,加脂~

然后把新买的链条也换上,(老的KMC用了好多年了,居然长了一截)~~完

网友A:
不需要手拧螺母的,开始那套筒就行,弄个电动扳手两秒钟就能把中轴的护圈拆了

网友:
有些时候必须专用用具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干活有合适工具就好办

网友B:
如果用过中空一体压盘,那就会放弃这种中轴,不要问我这么知道的,我是看到别人用跟到换的。

网友:
拆自行车也这么麻烦

网友:
这自行车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还需要紧固螺母   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同款 但是没买那个固定器。我还买了同牌子拉码还买了一个飞轮拆卸工具。只能拆旋飞的那种

网友:
有合适工具就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过中空一体压盘,那就会放弃这种中轴,不要问我这么知道的,我是看到别人用跟到换的。 ...

我这是普通的螺纹五通,只能用普通一体方口中轴,其实也挺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手拧螺母的,开始那套筒就行,弄个电动扳手两秒钟就能把中轴的护圈拆了 ...

其实也想过买个电动扳手,但3年不见得用一次,所以用几块钱的顶杆也凑合了

网友C:
我的也是方孔中轴,10年了,还没有拆过来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方孔中轴,10年了,还没有拆过来保养。

早点拆还能拆,越晚越难拆。拆了加界面油或者黄油,以后就容易拆了。厂家几乎都是电扳手拧的。

网友:
有些螺钉是必须用专用工具才能拧开的。

网友:
现在这些机械都越来越新颖了。科技进步太大了

网友:
好干净的车车.

网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论坛里真的是人才辈出啊,有些自行车的,有些汽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