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原來18650和14500的區別是這麼大的!

楼主(2024-03-07):
在便携式电子设备市场上,常见的电池类型有18650电池和14500电池。这两种电池类型都有各自针对的特定用途,要注意不要弄混淆。因为根据设备情况选择正确的电池对于防止设备损坏并确保其耐用性至关重要。

接下来本文将对18650电池和14500电池进行介绍和比较,希望能帮助你了解它们并在需要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 了解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

- 18650电池:18650电池是一种可充电锂离子电池,它的行业标准尺寸为宽18mm,高65mm,容量通常在1200mAh至3600mAh之间。18650电池可以实现完全充电与放电且不会对其性能造成影响。

- 14500电池:14500电池也是可充电锂电池,它在形状和尺寸上与标准AA电池相同。但需要强调的一个区别是:标准碱性AA电池的电压为 1.5 V,而14500电池是3.7V。

二. 对比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

- 材料选择:大部分18650电池和14500电池采用NiCoMn三元材料制成,但也有部分18650电池采用LiFePO4材料制成。

电压参数: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的最大承受电压均为4.2V。

- 尺寸大小:常见的18650电池尺寸约为18mm × 65mm,14500电池的尺寸则约16mm × 50mm。

- 容量大小:18650电池容量约为1200mAh到3500mAh之间,14500电池则为500mAh到800mAh。

- 放电倍率:一般而言,高倍率18650电池最大可以达到10C的放电倍率,而目前市面上的14500电池只能支持05-1C的放电倍率。

- 寿命长短:通常来说,18650电池可以循环充放电800-1000次,而14500电池则是500-800次。

三. 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的工作原理

18650电池和14500电池都是锂离子电池,由正极、负极、电解质和隔膜组成。当电池工作时,正极、负极和电解质充当锂离子的导体,而隔膜充当正负极之间的屏障,允许电荷自由流动,但能阻止电极之间的接触。

锂电池的阴极由金属氧化物组成,阳极由多孔碳组成。在放电过程中,锂离子通过电解质和隔膜从阳极移动到阴极。而当锂离子从阴极移动到阳极时,电荷流动方向会反转。

四. 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的应用领域

- 18650电池:可应用于储能类、动力类、数码类等产品,例如清洁能源储能、电池小汽车、电动玩具、便携电子设备等。

- 14500电池:其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类产品,例如无线音响、电动玩具、数码相机等。

五. 购买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前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 尺寸:不同的电子产品其电池仓容量通常有所区别,较大的电池无法装入较小的电池仓中。18650电池的尺寸比14500电池大,在购买时你可以先对设备的电池仓进行估测,再比较购买哪一个电池合适。

- 输出功率:考虑设备的额定功率非常重要。低功耗可能会导致设备故障和性能下降,而超过功率限制可能会损坏设备并导致电池过热,从而产生火灾风险。14500电池的功率比18650电池的功率小,因此在选择电池时,使其与设备的电源要求相匹配至关重要。

- 充电电流: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的充电电流相近。在电池充电时,要注意使用指定的充电电流以避免造成电池损坏。

总而言之,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是两种不同但又相似的锂离子电池,它们具有不同的尺寸、容量、输出功率和各自独特的用途。并且从目前来看,这两类电池都能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对我们的生活起着重要作用。

网友A:
我是来看13650和12500區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13650和12500區別的

标题就是啊

网友:
不就是体积上和容量上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13650和12500區別的

俺也一样

网友B:
管理员~~这个帖子标题变成加密的了

网友:
我也是来看13650和12500区别的,但是听砖家一说,又糊涂了。。不就是个头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13650和12500區別的

我也是。

网友:
18650和14500本身就是尺寸定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这个帖子标题变成加密的了

為什麼加密了?

网友:
我怎么越看越糊涂了呢。

网友:
13650呢?请不要跑题

网友C:
标题写错了  18650   写成了136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写错了  18650   写成了13650

18650和14500是不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和14500是不一樣的!

这个明白   大小、容量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8650和14500是不一樣的!

除了尺寸容量其它有区别吗?

网友:
嗯,谢谢分享,区别还真的大啊

网友:
看来不仅仅是尺寸的区别,里面的材料也不同啊

网友:
“电压参数:18650电池与14500电池的最大承受电压均为4.2V"   不是有些手机电池的电压是4.35V吗?
另标题中16850也需更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