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奇特故障

楼主(2024-03-07):
用的电信的宽带,这两天出现晚上无故断网,重启路由器和光猫无法解决,但第二天早晨会自动恢复,不知道什么原因   等待维修中

网友:
只有电信能弄明白。

网友:
那就是电信的问题了,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需要在服务器端重置下对应的端口。

网友A:
通常看光猫的指示灯

网友:
运营商的问题,这种自己无解

楼主:
维修人员电话里说是光猫问题,等待更换中

网友B:
你这首先得看光猫和路由器的指示灯,排查看是光猫的问题还是路由器的问题,然后致电10000号,让电信排查。

网友:
有些时候是光交不正常导致的,包括停电都有影响到下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首先得看光猫和路由器的指示灯,排查看是光猫的问题还是路由器的问题,然后致电10000号,让电信排查。 ...

已经投诉电信了,等待处理中

网友:
有时候换个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通常看光猫的指示灯

如果是红灯就是光纤的问题

网友:
有一次,半夜断网了,电话座机都不通,打电话给电信,说线路坏了,赔了翼支付10元话费,可以充宽带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红灯就是光纤的问题

没亮红灯   但正常4颗绿灯   故障后只有3颗绿灯亮    光猫自带的wifi信号没有了

网友:
是不是光猫有自动断网功能

网友:
电信一番好意,希望用户早睡早起,保重身体。

网友:
我的移动宽带出现过类似故障,然后维护员上门之前突然又好了,后来维护员负责的打了下光,发现光强不稳定,去杆上总线盒发现光纤头松了。。。

网友:
山东烟台联通也是这样,每天晚上8点左右开始卡,ping百度丢包严重宽带装维的过来把楼道井的分光器、入户光纤、光猫都换了无解。我自己把路由器也换了,还是卡。百度说联通晚上开始限制上传速度。打客服问死活不承认限速。

网友:
和包办婚姻一样,父母说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