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开9D2H跑圈不过求助

楼主(2024-03-07):
搞了一些9D2H,体质都不错。每个都跑了rdt,都能过ecc10,感觉贴U盘有点浪费。贴了个46en的盘。8贴,开卡正常,但是开出来512g跑圈校验不过。写入最后1秒卡住,然后写入失败。重新拔插后跑校验也是最后边就校验失败。尝试降频也没啥效果。降容到480G可以正常跑圈校验通过,还从别出抠了俩电感给换了换…感觉也没啥效果。
之前请教过范大佬。猜测是缓存问题。尝试换了缓存。问题依旧。
相同方案搞过。用的建兴的8贴板子。降频顺利开过。测试一切正常,
诸位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给小弟点意见。

楼主:
电压调了1.8和3.3都试了。一样问题。

网友A:
我昨天也遇到个奇葩事儿,我2颗三星的颗粒贴46en板子上,跑rdt,有一个ce fail count爆表,我把颗粒拆下来上测试架测试,跑rdt 0 fail,给我整懵了,准备研究下板子。

网友A:
8贴的顺序你是不是没贴对?

网友B:
F5 F13移到F3   F11,反面的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 F13移到F3   F11,反面的也一样

晚上回去再试试,目前ce都完整,不过每贴4ce分布在两个通道,两个通道不对称分布,八贴刚好都补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贴的顺序你是不是没贴对?

晚上再试试。原版四贴的,我就改了一下ce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遇到个奇葩事儿,我2颗三星的颗粒贴46en板子上,跑rdt,有一个ce fail count爆表,我把颗粒拆下来 ...

清空倒个头再试试…我这个8贴的最初ecc5过了,有一个ce坏块多。后来跑圈不过我以为这个颗粒问题,换了一个。换下来的颗粒单独上测试架挺正常的……

网友C:
有可能是板子主控的问题,以前遇到过,各个输出的电压也正常,就是出错,重植主控或者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5 F13移到F3   F11,反面的也一样

颗粒换位置后不识别CE,对照跳线表,应该贴F1 2 5 6 9 10 13 14这几个位置…应该不是位置贴错问题……等我再换个主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板子主控的问题,以前遇到过,各个输出的电压也正常,就是出错,重植主控或者换一个就好了 ...

更换主控解决,只是现在速度有点异常,写入才300M/s,有时间再排查。

网友D:
楼主要是解决了放出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解决了放出来方案

换了主控解决…不知道是主控虚焊还是有毛病。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遇到玄学的,先换个主控试试。

网友:
可能有的焊盘只支持2ce?

网友E:
可以肯定颗粒是好的,板子或者主控有问题,1主控虚焊,重植或者换主控,2板子信号线阻抗变了 常见于过孔不盖油的板子,无解只能换板子,3,CE跳线电阻或RS电阻不为0欧,换一遍0电阻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肯定颗粒是好的,板子或者主控有问题,1主控虚焊,重植或者换主控,2板子信号线阻抗变了 常见于过孔不 ...

主控虚焊或坏了。更换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遇到个奇葩事儿,我2颗三星的颗粒贴46en板子上,跑rdt,有一个ce fail count爆表,我把颗粒拆下来 ...

对了,范老板,我突然想起来您有个帖子是2246en什么的33欧电阻的那个,具体是什么内容也忘了,大概就是满ce,比如2246en上16贴nw662开1t,到底是哪个跳线不能是0欧,只能上33欧什么的,能不能麻烦您再讲解或者找一下您的帖子,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了,范老板,我突然想起来您有个帖子是2246en什么的33欧电阻的那个,具体是什么内容也忘了,大概就是满 ...

啊,我没啥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肯定颗粒是好的,板子或者主控有问题,1主控虚焊,重植或者换主控,2板子信号线阻抗变了 常见于过孔不 ...

请问一下老铁,我记得有个帖子说2246EN开16贴的颗粒比如NW662,土狗还是跳线什么的不能用0欧电阻,用33欧好像,具体我记不清了,能否麻烦您帮忙告诉我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