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洗车机也要保养嘛?今天保养一台用了两年的绿田高压洗车机

楼主(2024-03-07):
我买的是这款绿田小怪兽高压洗车机,使用频率算是很高了。家里开了一家火锅店,经常需要清洗物料转运箱和冰柜,当然也时不时洗洗车。可以说是一天要用上十回八回。可是从买来到现在一直没有换油保养过,这次乘着汽车保养完剩下一点机油,把这个用了两年多的老伙计保养一下。(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年前手欠拆开清理,把进水接头还给弄断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错啊

网友:
洗车还得这种高压的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开机以后自带行走功能

网友:
外面洗一次就够本了,

网友:
这个洗车泵看着质量真是不错啊,比那些洗一两次回本就坏的强太多了

网友A:
这个还要换机油啊,我有台类似的,是不是也要折腾下?毕竟春暖花开,又要开始自己洗车了

网友B:
能接水能接市电就是好,这两点就已经限制了99%的人买这类洗车机自用。

网友C:
工具电池包款它不香吗?一个水桶走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电池包款它不香吗?一个水桶走天下

那个不行,动力太弱了。我这自己家有车库场地,有自来水。所以取水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换机油啊,我有台类似的,是不是也要折腾下?毕竟春暖花开,又要开始自己洗车了 ...

我也是看了说明书才发现,要求至少一年换一次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接水能接市电就是好,这两点就已经限制了99%的人买这类洗车机自用。

我这个不仅仅是用来洗车,干的事情比较多的,所以用的很频繁

网友:
这种洗车机不能长时间工作 一般十分钟最多 就得休息 不然坏的快    维护和检查 包括机油和碳刷 用的是有刷串激电机   开关那些都不需要弄

所以一旦碳刷磨损到极限   就会引起接触不良拉弧  造成换向器高温最后转子报废  长时间使用也是会烧换向器的    且一般都是铝线电机   以前修很多亿力的这种 最后都只能换电机  还以为坏电机能拆点铜  结果全是铝线

网友:
能接水能接市电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接水能接市电就是好,这两点就已经限制了99%的人买这类洗车机自用。

现在洗车装备无线洗车机+一桶水+泡沫喷壶

网友:
这东西居然要加机油。俺的便宜锂电池款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加油

网友:
19年买了个傲霸洗车机,感应电机,还不错.目前还正常使用

网友:
这玩意真的要保养呢,前年买过个某某车的,新的回来第二次电机就卡住烧了,后来重新给我换了一台,新的到手就拆开换了油,拆开里面都是铝屑。如果不清洗换油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我买的是亿力的,款式和你的几呼一模一样 。但没拆过,因为没用过多少次。看你拆的没拆全,还没看明白它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