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绿米ZigBee温湿度传感器改5号电池 15年续航

楼主(2024-03-07):
外观,这个温度计没有屏幕
需要用小米ZigBee网关在米家查看数据

电池盖,这个盖子非常不好拧,盖子已经拧废了

直接撬开外壳拿出主板,主控是NXP JN5169 ZigBee收发芯片

主板上那个带小孔的应该是大气压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是SHT30

直接拿一个4节五号电池外壳,把主板放进去飞线,改装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目前CR2032电池最多容量撑死260mAH,碱性电池一般也有1800mAH,这个锂铁电池3000mAH
2032电池续航大约一年半,用普通碱性电池也可以轻轻松松续航10年

但是这个设备还是问题比较大。就是ZigBee是绑定网关的,如果那个网关坏了,所有的设备都必须要手动重连
我改这个电池就是要把设备放到比较高或者不好拿的地方,这要是网关坏了,这么多ZigBee设备全部重连根本折腾不起
不然现在小米的所有设备全部用蓝牙MESH了,蓝牙MESH响应速度和低功耗做的都不如ZigBee,但是网关坏了设备全部重连真的折腾不起,就这一点我觉得小米淘汰ZIgBee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改造简单方便

网友:
这么改是省的经常换电池了嘛

网友A:
这种玩意断断续续买鸡好几种,现在要好多个app,不知道有没有整合方案,把各家的接入放到一个app里面,不需要太复杂 能开关就好了

网友B:
不方便吧,看个温度还要手机打开app。

网友:
还在用10块一个的液晶温湿度表。

网友:
改改更长久可靠!

网友:
小米温度计2 想改zigbee。做鱼缸温度监控用。。。又要买个zigbee网关,有点麻烦

网友C:
15年续航?,没到5年碱性电池就漏完了,就算侥幸没漏,还有自放电,用不可充电的ER34615的锂亚电池才能到15年,一颗有19000mAh,不锈钢外壳密封,25度下,年自放电低于1%,完全没得比,网上有小黄车拆机的卖,但是剩余电量多少就不知道了,这个电池放电电压很平坦的,从有电都没电都是3.65V左右

网友D:
别15年了  有一个同样的温湿度计  是这个传感器   湿度已经失效     这玩意应该是有寿命的  几年完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意断断续续买鸡好几种,现在要好多个app,不知道有没有整合方案,把各家的接入放到一个app里面{:013: ...

目前也就米家比较全,要不就HA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方便吧,看个温度还要手机打开app。

用这种不带屏幕的温度计本来也不是本地对着看的。就比如有一个服务器在顶上,我就是想知道温度,我不可能每次都爬上去看吧。如果家用的话肯定用大屏温度计,或者直接一个三色指示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年续航?,没到5年碱性电池就漏完了,就算侥幸没漏,还有自放电,用不可充电的ER34615的锂亚电池才能到15 ...

碱性电池一般我这样定的寿命也就5年。不过我手里这个是锂铁电池,漏液一般不会漏液。但是我手里的电池和传感器时间最长的也就7年,至于能不能用15年我也不清楚,至少7年是一点都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15年了  有一个同样的温湿度计  是这个传感器   湿度已经失效     这玩意应该是有寿命的  几年完犊子 ...

这个传感器温度在-20-60,10-95%的环境用,如果太潮湿了有可能半年就失效了。
我这边主要是给高出的设备监控温度用的,然后联动打开风扇空调
我现在最怕的不是传感器坏了,大不了直接热风枪换一个10分钟搞定
我最怕的是小米倒闭了,把那个平台关闭了。虽然ZigBee有本地模式可以连homeaasistan,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公网ip用来回传数据,添加设备也相当麻烦了。

网友:
同款设备,以前总离线以为是这个设备的问题,没想到是网关莫名抽风,重置两次才好,不知能坚持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别15年了  有一个同样的温湿度计  是这个传感器   湿度已经失效     这玩意应该是有寿命的  几年完犊子 ...

湿度传感器有小时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湿度传感器有小时寿命?

看使用环境  有寿命不是正常吗 南风天湿度99%几次就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使用环境  有寿命不是正常吗 南风天湿度99%几次就可能坏了

我的意思是说家用车是几十万里程的寿命,不用担心寿命随便造;坦克的寿命很短,要计算摩托小时计划着用。
以前机械硬盘,不用考虑寿命,现在固态盘,有写入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