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开尔文夹的方便焊线方法

楼主(2024-03-07):
买了开尔文夹一直没找到方便的焊线方法,看有的厂家介绍用撬起的方法,焊接时用类似一字螺丝刀的工具,将焊接处铜件轻轻翘起,这样比较方便操作,不易烫到塑料件。但是我试了一下无法插入,看到有个线槽,看上去应该可插入摄子,于是就试了一下,果然可以,还既容易又方便,详见图。

网友:
我是把夹子拆开来焊接的

网友:
我是把夹子全部拆开焊的

网友:
厂家是专用工具冷压的

网友:
用大家身边都有的趁手工具,这个方法真不错

网友:
弹簧拿出来直接就能拆开,想怎么焊接就怎么焊接!

网友:
这到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A:
不是很懂,这个夹子夹在电池电极上的时候2根线也是导通的,跟直接用单线一分二有什么区别?是会电阻值测量不准吗?

网友:
直接拆开也很方便

网友:
现在这些夹子质量没以前那种细嘴的好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焊的啊。。。。我是直接烙铁怼进去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这个夹子夹在电池电极上的时候2根线也是导通的,跟直接用单线一分二有什么区别?是会电阻值测量 ...

夹子上的两根线,一根是电流信号,一根电压信号,如果是公用了一段线,那么那根电压信号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焊的啊。。。。我是直接烙铁怼进去焊的。。。。。

没把塑料烫坏了吧。

网友:
简单明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把塑料烫坏了吧。

jb245...一下就焊好了。。哈哈哈功率大没啥缺点。。。肉熟的也快

网友:
我用尖头T12焊的,塑料多少有点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jb245...一下就焊好了。。哈哈哈功率大没啥缺点。。。肉熟的也快

功率有多大?

网友:
好主意,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