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讯优棒子随身WiFi

楼主(2024-03-07):
买来是没有卡座的,自己加了一个,这方案功耗确实低,改好了,吃灰。

楼主:
才两根信号??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短接上卡槽供电就能用了吗?有云控吗?

网友:
“改好了,吃灰。”这是常规操作了

网友B:
上网速度怎么样?我也买了一样,还要买SIM卡座就没有改 会自动断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短接上卡槽供电就能用了吗?有云控吗?

短接电源,修改了IMEI码,估计不能控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电源,修改了IMEI码,估计不能控了吧

不知道还有没有后门程序的,你长时间测试了会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还有没有后门程序的,你长时间测试了会断吗?

测试了一个多小时,没断

网友:
怎么改的?学习一下

网友C:
缺那么多元件,加卡座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两个号一个这,一个带电池的各撸了一个,电池花了6毛,还没到货

网友:
电子产品吃灰 就是一种态度 我可以用不上 但是必须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那么多元件,加卡座就可以用了!?

不影响,电源短接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网速度怎么样?我也买了一样,还要买SIM卡座就没有改 会自动断网么?

电信卡2M下载速度,一个多小时测试没有断,上线也很快

网友:
买了两个带电池的,明天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影响,电源短接一下就行

还可以这样操作,晚上把我那个吃灰的翻出来,手上正好有流量卡

网友:
这样就可以?

网友:
插电话卡吗?

网友:
天猫苏宁撸了个电池款,到货了也是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