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铝合金比锌合金好吗?会朽掉吗?

楼主(2024-03-07):
买的304马鞍管卡,哪都好,唯独底座、商家称是铝合金的。
铝合金我用的少,不知道用久了会和锌合金一样朽掉吗?
有点吃不准,不敢大批量买。

网友:
肯定是铝合金要好,更耐腐蚀

网友A:
铝合金没锌合金那么脆,但是吧,你这个看着像是锌合金

网友B:
看样子,你这个不像铝合金啊,倒是像锌合金多一点,环境不好,有腐蚀性气体,潮湿的,一两年就腐蚀完了,还不如用PVC或者PPR的管夹

网友:
两者对比选铝合金好,但图片上这玩意儿看着是锌合金表面拉丝冒充铝合金的,慎重

网友:
看上去像锌合金, 管卡还是建议用不锈钢好些

网友:
铝合金肯定强度要好一些的,锌合金脆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519918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没锌合金那么脆,但是吧,你这个看着像是锌合金

我看着也像锌合金,但又不好验,
马鞍和螺丝我都用药水验了,的确304所言不虚。
想着底座应该也不会撒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你这个不像铝合金啊,倒是像锌合金多一点,环境不好,有腐蚀性气体,潮湿的,一两年就腐蚀完了,还 ...

多年前装的PPR管卡都开始朽掉了,要换成更耐用的了

楼主:
丝口看起来亮晶晶,很像铝,应该是铝合金了。

肉眼看到的效果手机拍不出来

网友C:
多少钱买的?不排除锌合金可能,这种东西用铝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不排除锌合金可能,这种东西用铝的很少。

25mm ¥1.1包邮,一个新店,创销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口看起来亮晶晶,很像铝,应该是铝合金了。

肉眼看到的效果手机拍不出来 ...

打好孔后再镀也会出这种效果。

网友:
抓一把丢水瓶里,估算出体积后,再称重量,大概算一下密度就知道是铝还是锌了

网友:
你看汽车轮毂为什么用铝合金而不用锌合金呢?!

网友:
铝合金在很多领域广泛应用,比如汽车零部件

网友:
放在草酸里试一下。铝合金不冒泡。锌合金冒泡

网友:
怕坏就多准备几个,不要纠结

网友:
锌合金其实还行,有的钳子柄就是锌合金的,也能用很多年,锌合金卖废品还比铝合金贵一点。锌合金只要不用在水管龙头配件中,用在其他场合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