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能不能让中国电信iptv那根讨厌的网线下岗啊

楼主(2024-03-07):
大佬请进
如题,
ESP8266网络AP中继 可网页设置SSID和修改MAC地址(开源,免编译)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
回标题:单线复用了解一下
回内容:没兴趣点

---------------------------

网友A:
我是用电力猫的,光猫拨iTV专用号输出到iTV口,然后电力猫接到机顶盒

有时候卡顿,不知道是否电力线上有干扰,试过光猫把iTV信号广播到WiFi,再用无线路由接给盒子,不认

怀疑过光猫路由能力,走路由的线,拨宽带账号的,盒子也是不认

网友:
8266速率低,不够走视频的,你弄个支持iptv的无线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esp8266就是一个mcu

网友:
固定环境任何形式都没有有线稳定

网友:
iptv 流量消耗比较大,现在的wifi环境本来就不好,不建议中继。

网友B:
答案是不能iptv现在都是自己拨号上网的不然直接路由连根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是不能iptv现在都是自己拨号上网的不然直接路由连根线就好了

机顶盒直接拨号,光猫转换?网线没进路由, 直接奔光猫去了

网友:
这个只能有线吧

网友:
电力猫比较容易受干扰!我用的是TP家的。两个电力猫都要插在墙上的电源口,不要与光猫、路由器以及电视机、机顶盒共用一个接线板!如想晚上睡觉或外出关闭电源,就给每个电力猫单独配个带开关的小接线板。再就是有时看电视出现声音和画面出现干扰,将接收的电力猫断电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电力猫的,光猫拨iTV专用号输出到iTV口,然后电力猫接到机顶盒

有时候卡顿,不知道是否电力线上有干 ...

装个当贝桌面,就可以打开wif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电力猫的,光猫拨iTV专用号输出到iTV口,然后电力猫接到机顶盒

有时候卡顿,不知道是否电力线上有干 ...

如果不看回放的话,可以用支持IPTV的路由,把IPTV盒子也省了。2.4G的WIFI能带6、7台设备同时看不同频道没问题。老的7620路由方案,2、30块钱的硬件成本。

网友:
我家的宽带是光猫在桥接模式,路由器拨号上网,IPTV机顶盒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