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莫合金铁芯有方向???

楼主(2024-03-07):
这个EI铁芯据说是进口设备上拆下来的,在与普通硅钢铁芯对比电感量时,发现坡莫合金铁芯I片有安装方向。

EI 24的铁芯

铁芯I片内测,原来的安装方向,从铁芯上绝缘漆的痕迹看这个面是在里面,
也就是与铁芯E片接触面

铁芯I片的外侧

铁芯I片按原来的安装方向侧的电感

铁芯I片按原来的反方向安装测的电感

网友A:
用坡莫合金成本很高啊

网友B:
估计是换方向后间隙增大了,原来的方向在安装时经过了敲打,浸漆,接触面积大,间隙很小的。

网友:
应该是取向硅钢,和坡莫合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
坡莫合金可以磁化,经常通电会有剩磁,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C:
应该是间隙的问题

网友:
涨知识了,EI铁芯就是铁芯一块像字母E,一块像字母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坡莫合金成本很高啊

自己玩不是做产品,成本高一些还是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换方向后间隙增大了,原来的方向在安装时经过了敲打,浸漆,接触面积大,间隙很小的。 ...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发完贴后我用细砂纸磨了一下两个铁芯接触面就正常了,没有了方向之分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学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间隙的问题

就是间隙的问题,用砂纸磨掉铁芯上的浸漆就好了,没想到就那么点间隙影响这么大

网友:
线圈和铁芯好像不匹配

网友:
同意楼下的说法,间隙不一样了,电感量不同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回帖增加人气

网友:
坡莫合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