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1无法安装鲁大师。。。。

楼主(2024-03-07):
win11无法安装鲁大师。。。。

怎么解决???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安装?

提示无权限访问指定位置或文件、找到可能不需要的应用。。。。

网友B:
WIN11要安装撸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1要安装撸大师

我就想看看CPU温度。。。

网友:
是不是没有适配?

网友:
鲁大师有毒,defender自动屏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看看CPU温度。。。

好像系统信息里可以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系统信息里可以看到的

记错了。
我是AIDA64里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看看CPU温度。。。

HWINFO免安装,能看到所有硬件信息。比大师好。

网友:
找免安装版本的试试

网友:
鲁大师本来就是一个半流氓软件,有很多别的可以替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看看CPU温度。。。

监测cpu温度可以用Core Temp这个软件,小巧好用,不占资源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大师。。。。

网友C:
aida64,找绿色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da64,找绿色版

谢谢。。。。。。。。。

网友:
鲁大师自从被360诏安后,你还敢让它到你电脑里面蹦跶?

网友:
以前还装来跑跑分,现在流氓行为一大堆,再也不碰了

网友:
撸大师就是流氓软件,点屏幕检测还要冲会员,立马卸载今后再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