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教示波仪探头阻值

楼主(2024-03-07):
这探头测开关电源时X1档遇到高压,R1电阻烧了能看到10后面就模糊了,用个100欧电阻替代,倒是又能用了,就是用示波仪测试电压感觉不准,求这个R1阻值是多少,有这款探头帮忙看下,众仪ZT-702S自带的探头,先谢谢了兄弟们

网友A:
我建议换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换一条。。。。。。。。。。。

X10档没毛病就一个电阻烧了,没必要换一根吧

网友:
10:1探头,应该470Ω
100:1,应该4.7kΩ

我猜的

网友:
接个50K可调电阻,然后上个5V的电压后调节可调电阻,啥时候显示电压对了就是那个阻值,你换上对应阻值的贴片电阻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X10档没毛病就一个电阻烧了,没必要换一根吧

探头的衰减部分在前端,前端没有问题就不用换,,前端有问题,换后端也没什么用了,,,后端的那个电阻一般是200欧左右的,就是防止超压输入损坏。、。。。。

网友:
这个衰减应该就是分压电阻比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的衰减部分在前端,前端没有问题就不用换,,前端有问题,换后端也没什么用了,,,后端的那个电阻一 ...

X1的前端应该是直通吧,我没拆笔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X1的前端应该是直通吧,我没拆笔不是很清楚

理论上是直通,但是一般会加一个100欧的电阻,但如果是高阻线的就不会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直通,但是一般会加一个100欧的电阻,但如果是高阻线的就不会加。。 ...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直通,但是一般会加一个100欧的电阻,但如果是高阻线的就不会加。。 ...

等我拆看看里面什么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