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源板故障求解决思路

楼主(2024-03-07):
有一台前级功放,前几日通电准备开机,突然听到一声响,电源指示灯灭了。后开箱检查电源板,无明显元件烧坏,保险管烧了。断开后面的连接,装保险管通电,还是炸保险。怀疑安规电容有问题,换新后还是一样炸管。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看看论坛里有没有有这方面经验的老师,帮助分析一下,最大可能的故障点在哪里,谢谢!

楼主:
只换了黄色的安规电容,小一点的安规没有替换。因为没有维修经验,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网友A:
保险炸,一般整流桥最少两个管及电源芯片会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炸,一般整流桥最少两个管及电源芯片会挂了

谢谢提供思路,我再一个一个测试一下元件。

网友:
个人意见,没思路的情况下,就是拆元件法。先测一下输入端电阻,主要电源间电阻,肯定会发现电阻偏小或短路的。然后,一个一个的元件拆,折到那个发现电阻突然好了,就

网友B:
炸保险这时候你需要一个100w的钨丝灯泡(白炽灯)+底座,用钨丝灯两端当保险接在保险丝处,

一般炸保险是整流桥或者电源芯片或者开关管,你这个是电源芯片一体的所以就是电源芯片,不需要上220v,用12v都能试出短路,整流很容易试拿表测就行了,既然能炸保险芯片肯定也是短路的,找芯片原理图量一下对照就知道了,这种一体的电源芯片炸了很大可能连光耦都挂了,边上大电阻和cbb电容也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保险这时候你需要一个100w的钨丝灯泡(白炽灯)+底座,用钨丝灯两端当保险接在保险丝处,

一般炸保险是整 ...

好的,回头测试一下。电源芯片在路上了,光耦也在路上了。

网友:
炸保险说明短路了,电容没事,那就剩整流桥击穿、共模电感击穿,或者其他跨接在L、N上的元件
找到短路的地方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炸保险,前级原件 挨个拆,拆到那个不短路了,就好了

网友:
测量一下,坏啦的元器件换掉!

网友C:
你这前级用这样的开关电源吗?

网友:
先用指针表1欧档测初级有没有明显短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4个二极管全短路,换下了芯片和光耦,不烧保险了。只是还要测试一下其它元件,低压部分无电压输出,继电器无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前级用这样的开关电源吗?

十年前买的低端前级功放。

网友D:
最好使用隔离变压器串个灯泡来检查一下整流滤波和MOS管部分,看 是交流部分问题还是MOS管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使用隔离变压器串个灯泡来检查一下整流滤波和MOS管部分,看 是交流部分问题还是MOS管部分 ...

谢谢指教,回头测试一下。

网友:
有短路的板不要急作通电,用万用表电阻档先找出击穿短路原件再串灯泡试。

网友E:
这个板那个几个原件,,,全测都不用几分钟,,我这个才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那个几个原件,,,全测都不用几分钟,,我这个才有点麻烦

我是技术小白,不能与老师们相比较。

网友:
先检查下桥电路,4个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测一下,C1和旁边的瓷片电容测一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