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诸位 这种饮用水桶有啥办法加装一个水龙头?

楼主(2024-03-07):
如题

网友:
打个眼用酒坛水龙头

网友A:
  打一个孔,网购一个饮水机用的水龙头拧上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桶手伸不进去,无法安装龙头。难道有什么专用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一个孔,网购一个饮水机用的水龙头拧上就可以了。

里面有螺母的 怎么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螺母的 怎么拧啊

  这就考验你的动手能力了。瓶口肯定比螺母大,螺母可以放进去,找一根铁条伸进瓶口拨动螺母套进水龙头螺纹,然后抵住螺母,另一只手旋转水龙头。最简单还是另买一只广口的瓶子,打孔后手可以伸进去拧螺母。我家泡茶就用这种瓶子,倒水进去也方便。瓶肩要打一个小孔,不然瓶盖拧紧之后水很难放出来。

网友:
淘宝买的电动抽水器

网友:
我们办公室就在用,电动的抽水泵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桶手伸不进去,无法安装龙头。难道有什么专用工具?

长的套筒扳手,多加几个转接杆就行

网友:
有专用倒装的架子和龙头

网友:
电动抽水器它不香么

网友:
加长套筒杆可以安装洒瓶用的那种小龙头,电动抽水的不好,麻烦。

网友:
不说用途就4分内丝宝塔头插进去,把桶倒过来

网友:
我见过一种方形净水桶,带水龙头

或者这样也行

网友:
盖上装个水笼头,倒过来用就行了。

网友:
盖上直接装水龙头有负压出水慢,用电动抽水器

网友:
一般用电动抽水器,充电式的,很方便!

网友:
没那么麻烦,我是直接倒的,出水也快,喝完的饮料瓶剪下瓶身做盖子。。。

网友:
电动抽水啊,十几块

网友:
别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