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手把手带你制作一条一分二USB延长线

楼主(2024-03-07):
首先先说现状:一台台式主机+一台手提,共用一个显示屏,主机和台式都接独立键盘鼠标

两套键盘鼠标摆放太麻烦

需求:两个主机共用一套USB键鼠

本着能造就不买的论坛精神,今天就来制作两条一分二USB延长线
一共要制作两条,原理相同,图片就放一条的制作过程

材料准备:怪兽充电宝剪下USB头两枚(质量非常不错)

UTP橡胶8芯网线一段

胶盒子一个

用美工刀把USB公头和座分离,清理好触点上好锡

USB线制作用4股网线即可,一段网线8芯,可制作两条

找个没用的USB转PS,拆下母头

在盒子上按USB头大小开孔

安装好USB母头

度娘下找到焊线顺序

焊好测试没短路后打胶固定

USB公头先套热缩管,线头上好锡

USB座扩孔能让线+热缩管通过

按线序焊好(注意不要搞错线序)

滴410胶固定

按上面步骤就可以制作出一条一分二USB延长线
亲测有效

优点:两台电脑共用一套键鼠,方便

缺点:一次只能开其中一台电脑,如何取舍自行考虑
谢谢收看

网友:
加个切换开关 安全保险 还可以两个用

网友:
安装一套开关就能解决,搜一下  8常开8常闭电路信号切换开关自锁按键,少几路的也能用

网友:
改的挺好!开孔做的再漂亮些就好了。

网友A:
无爱,习惯用本子自带键盘,当然鼠标用无线的...

网友:
微软有个小软件  无界鼠标

网友B:
网线很容易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爱,习惯用本子自带键盘,当然鼠标用无线的...

回复错了,尴尬,紫薯布丁

网友C:
应对缺点的方案:

我是台式+笔记本办公,共用一套键鼠。买的这种kvm。

可以共享一个显示器、一套键鼠,外加2个USB接口连U盘。

自己用轴体、键帽、USB线材,做了一个开关控制按钮,连上KVM上自带一个3.5mm的接口,本来不带控制线。

按动一次,键鼠、U盘就切换到另一台电脑上了。

当然,自己DIY的有乐趣。

网友:
焊接质量太差,焊点应该圆润饱满.

网友:
手很白嫩

网友:
花了大几十买了一个HDMI的kvm切换器,带3套主机,公用一个显示屏一套键鼠。

网友D:
原来一次只能开一台,还以为是可以同时开呢。那样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一次只能开一台,还以为是可以同时开呢。那样就厉害了

有冲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很容易断的。

多股软线,打胶固定一般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对缺点的方案:

我是台式+笔记本办公,共用一套键鼠。买的这种kvm。

您不回复我还不知道有这东西,比我做的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不回复我还不知道有这东西,比我做的方便多了

也是自己确实需要这个,找到比较经济的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上说的对,加开关切换吧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自己DIY,比较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