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TV注意埋墙网线和面板等的老化!

楼主(2024-03-07):
电信的电视机顶盒放在家里客厅里看。光猫安放在家里中部书房位置。光猫的IPTV口通过埋墙网线接到客厅电视背景墙上,已经使用了16年了。去年年底开始,电视时常出现动画,特别是运动节目如打篮球。再就是电视不时冒出网络没有连接的提示,节目中断后有时过几秒后又自动恢复,有时时间断网时间长了,机顶盒重新连接。再就是长时间没有连接了。仔细检查了两端的网线,光猫和机顶盒的短接线,也都更换成新网购的带金属外包的千兆网线。故障现象没有完全解决。手机连接WIFI、电脑下载程序都正常。有时几个小时下载近50G的软件都没有问题。电信维修师傅也多次上门,没有确认原因。有时重启光猫和机顶盒好像好了,但过些日子又重复故障现象。用神手网络测试仪,测量了从光猫IPTV接口的网线水晶头到机顶盒网线的水晶头,显示网线连接正常。即使当电视上出现网络没有连接的提示时,赶紧进行网线测试还都正常连接。电信师傅怀疑要么是光猫,要么是机顶盒可能有故障了。我找了根10米网线,直接从光猫的IPTV口连接到电视机顶盒的网口,上述故障没有出现了,连续用了几日,一切正常!怀疑埋墙的网线包括两端水晶头面板不能胜任IPTV的信号了,虽然貌似网线没有断?在网上买了一对IPTV的电力猫,一个插上电源再网线连接光猫的IPTV口,另一个插在客厅电源上网线连接到机顶盒,观看电视正常了。

网友A:
感觉网线没问题,是连接的接口或水晶头出问题了

网友:
网线还好吧,如果没穿管不知道会不会腐蚀

网友:
网线应该没有问题,看看水晶头,插座等等

网友:
猜测是 网线的绝缘老化了,绝缘电容值变大了导致信号衰减增大了

楼主:
现在找个维修人员,包括两个面板更换,恐怕费用也不低!而且能否保证维修好?不能过几个月又要折腾!所以想买个电力猫解决算了。本想买根15米的白色带水晶头的千兆网线,自己沿着墙布线。老婆大人嫌不好看。电力猫也有弊病。IPTV输入的电力猫需要单独插在墙上的电源插座。如果与光猫和路由器的电源共用一个插线板,就会对电视信号很大的干扰。电视端也是,如果接收电力猫插在电视和机顶盒共用的接线板上,电视信号也会受干扰。所以,两个电力猫都各自配了一个单独使用的带开关小接线板,直接插在墙上的电源插座内,便于晚上睡觉或外出时关闭电力猫的电源。接收的电力猫有时用了2个小时左右,要断电再上电来消除传输出现干扰问题。现在看来,最可靠的还是使用带水晶头的网线直接连接!

网友:
看看水晶头触点是否氧化。

楼主:
电力猫用了两日,结论是不稳定,特别是在晚上,甚至无法长时间使用。结论是IPTV使用电力猫不靠谱!TP官网上现在好像没有电力猫产品了,推测是不是投诉多了,不再生产了?

网友:
感觉网线没问题

网友:
先重做面板接线,继续观察。暗埋的网线出问题概率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网线没问题,是连接的接口或水晶头出问题了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找个维修人员,包括两个面板更换,恐怕费用也不低!而且能否保证维修好?不能过几个月又要折腾!所以想 ...

换面板还需要找维修人员?你这动手能力也太差了
实际上面板也不用换,只要换里面的接口模块,6类千兆接口模块也就两三块一个。
不要用电力猫,那玩意并不是很稳定,而且实际速度远不如网线。

楼主:
电力猫已经退掉,买了一条两端带水晶头的15米六类千兆网线。再买了粘贴线卡。等到货了自己沿墙布线。

网友B:
墙里的旧线抽不出来吗?换一个新线从原来的管中穿过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墙里的旧线抽不出来吗?换一个新线从原来的管中穿过来吧。

对,利用旧网线,重新穿一条新的千兆网线,这样省事,还美观。

网友:
不能换线嘛?

网友:
用电脑连接上ping一个路由器的地址,看看丢包率

网友:
换模块
某宝好点的大几块

网友:
换线,把新线牢固的接到旧线上慢慢抽出旧线并带出新线!

楼主:
算了,不折腾了!根据装修时的布线情况,用旧线拉新线可能不行。新买的线已经直接连上,IPTV正常。再就是等明日免钉的粘贴线卡子到货,沿柜子和墙根固定好网线,线选的是白色,与墙的颜色配合,与柜子也相配。折腾了一阵,还是直接拉个线解决问题!问题总算解决了,之前到处找问题。要是光猫或者机顶盒更换是要自己出线的。出钱倒是小事,最后问题若还是没有解决才是个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