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第一次买棘轮螺丝刀就掉坑了

楼主(2024-03-07):
第一次买,发现锁不住,客服第一时间说退款,大佬有知道怎么拆的吗,想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网友:
好高级 没用过

网友:
里面那个小钢珠没有了

网友:
或者压钢珠的弹簧没复位。

网友:
应该是小钢珠掉了  别瞎费功夫了  再买个

楼主:
客服仅退款了,顶到底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买了个小号的。这个好像不是棘轮的,就是个一头十字一头一字的转换螺丝刀,长度可以伸缩,我的那个一用力就秃噜进去了,垃圾一个

网友:
买的可能太便宜了

网友:
应该是小钢珠掉了

网友:
不插螺杆按压一下看看小钢珠在不在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遇不上吧,楼主中将了,赶紧买彩票去

网友:
卡不住就插到底用

网友:
看起来像山寨

网友:
真不咋地,我一直用不惯棘轮螺丝刀,

网友:
用惯了电动的,手动的很少用,狭小空间,家用不存在的。只有些特殊设备才会有必须用特短或者转接的,电动直接搞定了,而且这棘轮根本不像想象的那样,基本是棘轮跟着转。

网友:
我的类似的可伸缩螺丝刀三个小钢珠,掉了一个,现在也只能压到底使用了。而且不注意向下会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