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理一个频闪厉害的48w吸顶灯

楼主(2024-03-07):
修理一个频闪厉害的48w吸顶灯,换了电容稍微好点了还是有点闪10分钟才正常,用了20分钟又开始闪了,问题肯定 在驱动上面,里面2组灯条换开插输入的 总有一组闪,250V2.2UF电容换成了250v3.3uf,50V2.2UF 电容换成了50V4.7UF,原来的电容并没有鼓包,不知道怎么修理了,难道要换一个驱动?

网友:
换个好电源

网友A:
你凭什么就觉得是电容坏了,就没想过灯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凭什么就觉得是电容坏了,就没想过灯条问题?

灯条一点问题么有,这个是双输出的,换一组试一下就知道   灯条没问题

网友:
能合理排除么

网友:
我用过这个,电源容易出问题。有电容坏的,有烧整流贴片二极管的,有啸叫的。

网友:
总有一组电源有问题,可以单独分别点亮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把那个小电解电容也换掉,可能是驱动芯片供电问题的。

网友:
不管电容鼓没鼓,先换新的再说。容量小了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是客厅主灯吧?无论是不是电源问题,马上换驱动,你这种驱动和这种高大上的场合无法匹配

一般牌子的客厅主灯,价格都是500往上,一千多的也片地都是

你这个驱动别说500,两三百的灯都比你这个好吧~

网友:
随便找个正规50w的驱动图片如下:

网友:
几年前查到的电路图是输出端电容要用10UF的

网友:
我家是某几个灯珠单独闪 2835的  估计是单灯珠坏了 有空换灯条

网友:
把躺着的400v电容也换掉试试。

网友:
如果有条件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如果灯珠本身的色温不是很好,没必要换驱动了

网友:
感觉灯条也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