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特ISDT C4 EVO柱状电池充电器拆解维修

楼主(2024-03-07):
在拼多多283元买了一个艾斯特ISDT C4 EVO充电器,没几天又逛闲鱼看到有人坏掉的艾斯特ISDT C4 EVO充电器在出(捡垃圾必须的啊),说返厂维修过回来又坏了,标价50还是不开机的我感觉有点贵所以和卖家砍价了下,想着买来研究下也不亏,最终35元拿下。

到手拆开发现会通电,通电响一声然后断电了,继续拆开电路板发现里面有两路充AA/AAA电池(5号7号电池)的同步降压芯片烧毁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烧毁的,据卖家说晚上电池放在那里放电第二天就不能开机了。板子上原来官方维修的应该是Type-C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这里忘记拍照了),那里很多焊油有焊接痕迹,吐槽下官方维修,维修后外壳螺丝都不给人家装全,外壳直接少了两颗螺丝,导致屏幕左上边翘起,也不知道这维修是不是外包给别人的。

BFE0R同步降压芯片IC高清图,淘宝卖芯片的说后面0R是批次丝印型号其实是BFE,其真实型号是RY8122

拆除芯片后本以为就好了,直接上电冒烟了,以为干废了,结果发现BFE芯片烧毁直接把板层烧短路了,只能把板层挖了,其实到这里已经是可以正常使用了,只是本来可以充4节AA/AAA电池(5号7号电池)的变成现在只能充两节。

上淘宝买了BFE芯片、按钮、贴片铝电解电容,为什么买按钮感觉中间那个确定按钮不是很灵敏,结果换完发现依旧,又试了下我全新买的也是差不多的情况,那就这样吧。

换好的图,还涂了一点速干油用于隔离下,因为板层挖了所以只能飞线了。

吐槽下,这个外壳塑料是真差,螺丝孔都裂了好几个,顺便进行加固了下。

以下是修完的测试图,屏幕上的面板暂时还没贴上,是双面胶贴的,除胶太难除了,用了很多酒精擦,打算测试一段时间在贴上。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A(2024-04-24):
这款充电器看上去挺高大上的,但功能上并不强大,新货要200多,也太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充电器看上去挺高大上的,但功能上并不强大,新货要200多,也太坑了。 ...

主要是看着精致,用着也算说得过去吧。
说实话性能上和傻大黑粗的比也没多大提升。

网友:
这……!就卖个彩屏,280多不值,不过楼主的价格合适,比起IC99还是差了点

网友:
我的保内就出问题了,锂电池充放电异常,显示充电实际在放电,开机风扇狂转。

网友B:
我的也想拆开看看,结果差点屏幕撬废,也没拆开

网友(2024-12-13):
楼主,能把怎么拆开这款充电器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C(2025-02-08):
同求如何无损拆开外壳过程了

网友:
看起来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如何无损拆开外壳过程了

我在B站找到了官方的拆解视频,搜索标题“【教程】isdt C4 evo拆解视频”

网友D(2025-05-02):
這一顆IC型號是什麼?

楼主(2025-06-06):
引用 网友D:
這一顆IC型號是什麼?

机器已经卖了,看不了,而且就算没卖我也不想拆,那个屏幕外面那个塑料玻璃是双面胶粘上去的,拆一次又要换一次双面胶,太难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想拆开看看,结果差点屏幕撬废,也没拆开

胶水粘着的,撬不开用工业97%或者100%那种酒精滴一点到缝隙,等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E:
在拼多多283元买了一个艾斯特ISDT C4 EVO充电器

啥时候买的,价格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拼多多283元买了一个艾斯特ISDT C4 EVO充电器

啥时候买的,价格这么贵?

2024年吧,现在全新的还是这个价吧

网友:
总感觉做工差了这么点意思。

网友(2025-09-11):
引用 网友D:
這一顆IC型號是什麼?

就是BFE0R,我坏同一位置目测就这同一位置。找到这里了才知道是ry8122

网友:
这玩意看来是暴利产品啊,不过销量应该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