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r48-3000e3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4-03-07):
有会改调流的分享一下,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能改着种电源的都是牛人

网友:
你好大师我也有个这种电源可以指导下小弟折腾下吗?

网友A(2024-04-06):
这个目前没有发现成熟改法

楼主(2024-07-05):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前没有发现成熟改法

调电压还是很稳定的,只是还没有调流的方案。

网友(2024-09-03):
楼主你好,请教一下方案,看到请加我V,X151888888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电压还是很稳定的,只是还没有调流的方案。

可以教我一下调压方法吗,加我X151888888

网友(2024-11-07):
理论上主要可以调压就可以调流,你这个是通过改反馈进行调压的,要调流的话需要加光耦进行隔离通过采样康铜丝进行采样反馈给光耦从而控制光耦输出的电阻值进行调压和调流,调压和调流的关系,调流就是变向的调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电压还是很稳定的,只是还没有调流的方案。

你好大师可以教下我改可调的方法吗?

网友(2024-12-18):
引用 楼主:
调电压还是很稳定的,只是还没有调流的方案。

你好大师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改可调的方法吗?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想折腾下

网友(2025-05-15):
我的回复咋消失了

网友:
不能调流的电源都不是好电源,也没什么兴趣

网友(2025-08-22):
咸鱼有人已经搞出高压方案了

网友:
RE48-4300调压怎么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