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啥玩意儿?

楼主(2024-03-07):
手欠捡到一个比打火机短的东西

一端是金属的圆壳

另一端黑塑料的6棱有点捏的动的样子,上面有16.5字样

哪位大佬知道是个啥??

网友:
这是鱼竿堵头

网友:
像个塞子嘿嘿嘿

网友:
鱼竿的堵头

网友:
不,你拾到宝了,这个很值钱哦

网友:
淘宝和百度都有照相机,除人外,可以拍照识别万物。这个东西胶皮还可以取下。

网友:
别瞎捡

有辐射

网友:
这都能知道,佩服

网友:
可以有买鱼竿的理由了。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万能的坛友们,直接给出答案了

网友:
一楼说的应该对,危险物,多别乱捡东西

网友:
微孔照相机?看看能不能再把最后一张拍清楚一些大一些

网友:
捡到这个再去配个鱼竿呗

网友:
也捡过一个一样的,铝芯,黑的是橡皮。看上面回复估计是鱼竿堵头

网友:
就一个鱼竿堵头,我已经看到两个人,在这个论坛问过了,你是第2个

网友:
我眼睛好像出问题了,看见是类似五角棱形。

网友:
它是什么呢?

网友:
没见过,看回复说是鱼竿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