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扫秒石英钟增大线圈灵异现象

楼主(2024-03-07):
捡到一块扫秒的石英钟机芯,上电后发现机芯不动作,拆开检查发现电路板和正负极不锈钢条接触不良,于是试验一下增大线圈:
改前检测:
线圈电阻:1.74KΩ
电池1.235V,电流320UA

改后检测:
线圈电阻:2.72KΩ
电池1.235V,电流178.1UA

注:新买的台湾太阳机芯扫秒静音机芯,电流180UA。

改后灵异现象:
1)上1.235V很大几率秒针不动,透过透明机芯壳,可以观察到里面的线圈推动磁芯动力不足;
2)上1.3V,秒针正常运转,用手给秒针一个微小的阻力,秒针会逆时针转动。
3)上1.4V后有一定几率逆时针转动,也有一定几率顺时针转动。
4)上2.6V后无以上现象,顺时针转动,分秒不差。

网友:
只看到线圈,没看到机芯齿轮等

网友:
多粗的漆包线,用手电钻绕了多久?

网友:
可能是线圈匝数过多,励磁电流过小。
改变线圈匝数,使励磁电流200uA以上,会正常的。

网友:
内阻太大了,换银线

网友A:
我也试过绕线圈,我是从另外坏机芯上面拆的线圈,全部换过去测试电流小了近一半,走时正常。

网友B:
意思是再多绕点就可以直接锂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再多绕点就可以直接锂电池了?

应该不能,芯片耐压是坎,能上2v就是好货了,这个竟然能2.6v,钟表界中的战斗机

网友C:
我上初中时条件不好,买了一只小闹钟,被我拆开弄了下线圈和转子,结果就一直逆向转了,只能反着看时间了

网友:
感觉还是绕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上初中时条件不好,买了一只小闹钟,被我拆开弄了下线圈和转子,结果就一直逆向转了,只能反着看时间了{: ...

抽出线圈中的金属片,翻半国装上,六向就翻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过绕线圈,我是从另外坏机芯上面拆的线圈,全部换过去测试电流小了近一半,走时正常。 ...

这是扫秒静音机芯,不是跳秒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再多绕点就可以直接锂电池了?

没有上锂电,用了两颗1.3V的充电池串联供电尝试

网友:
感觉是你的机芯转动不够灵活,导致需要更高的电压以获得更大的驱动力才能正常运转。
俺的小日本扫秒机芯,一节1.5V碱性5号电池能持续供电差不多两年

网友:
线圈并个二极管怎么样?

网友:
估计你加的绕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扫秒静音机芯,不是跳秒机芯

调秒扫秒都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抽出线圈中的金属片,翻半国装上,六向就翻过来了。

谢谢,抽空拆个机芯再试试。到现在还在想当时为什么反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