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XS Max更换组装屏幕

楼主(2024-03-07):
iPhone XS Max更换组装屏幕

屏幕进水,触摸屏有问题,组装屏幕100多购买更换

新屏幕

新屏

拆开

测试

测试

网友:
花费100块又能再战几年了

网友A:
组装屏能用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屏能用住吗

不好,看的不舒服,同事的,备用机

网友B:
组装屏幕 没有原装是鲜艳亮丽

网友:
换好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看的不舒服,同事的,备用机

自己测试屏幕屏频闪很简单,只要拿另外一台手机,打开相机选择录像,调整快门速度,对着 OLED屏幕拍就能看到黑色条纹。
  其中黑色线条数量反映着频率,黑条越多代表频闪频率越高(黑条越多越好)。
  与此同时白色线条和黑色线条的粗细代表屏幕亮暗各自持续时长(黑条越细越好);而黑色线条颜色深浅则能映射出这块屏幕每次闪烁亮度波动有多大(颜色越浅越好)。

网友:
LCD永不为奴

LCD永不为奴。所以,请看爱尔眼科的全国大数据:青光眼、白内障、眼底黄斑病变、眼动脉硬化、眼卒中……越来越年轻化。

网友:
OLED屏幕大部分都瞎眼睛、损害视力健康。辛亏本人是4G钉子户,所以可选择的LCD屏幕水货手机型号很多。
现用的主力机是¥400块钱的大船货4G手机夏普R3 6GB+128GB(高刷优质LCD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组装屏幕 没有原装是鲜艳亮丽

这型号的原装屏、组装屏,全都是OLED屏幕。都瞎眼睛、损害视力。
  区别只在在组装屏幕更加瞎眼睛。iPhone XS Max的原装屏幕是三星供应的。

网友:
跟踪据中国眼科的大数据,这几年来国内的眼底黄斑病变明显越来越年轻化。
  所以,“LCD永不为奴”这句话并不只是一句调侃。中老年人少玩手机更健康。

网友:
楼主的原装屏触摸不好用了可以单换tp的

网友:
里面不错,确实贵

网友:
OLED屏幕大部分都瞎眼睛

哦,才进了一台oled的手机,试试频闪

网友:
动图科普给力,赞

网友:
这款机没有防水功能吗?

网友:
一百多,前阵子自己换小米6的屏幕
都125元,带中框145元
果然还是苹果的配件可选择性大些

网友:
手艺不 错,现在手机不容易拆 修

网友:
国产的果然便宜   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