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能两个串连做正负电源吗?

楼主(2024-03-07):
最近对好久没玩的功放有点上头了,拆看看了下,湖山的功放也就一个双40伏变压器,输出电流也就3.2安左右ì,桥堆整流后两个大电解做正负电源,我其实还是想开关电源供电,那么问题来了,两个独立的电源,能不能做一个串联设计得到正负。

网友:
可以的。但不知道开关电源对功放影响大不大。。

网友:
可以 功放对开关电源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两个开关电源参数必须一致

网友:
可以是可以,对于用在功放上慎行

楼主:
我听说是因为有个什么原因不能用两个独立的36伏电源串成正负36伏。但具体为什么不能。好像也给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网友A:
不能,会短路

网友:
要拆掉跨接的电容,而且这种情况负载差异大的话很容易炸电源

网友B:
有这样用的,但风险很大。好的开关电源都有保护,一旦有一个电源进入保护就出现单路供电了,对功放可能是致命的。

网友:
两个独立的电源可以串联,组成正负输出的电源

网友:
两电源内阻不一致,正负使用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会短路

能从原理上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用的,但风险很大。好的开关电源都有保护,一旦有一个电源进入保护就出现单路供电了,对功放可能是致 ...

您的意思是是说过流了导致某一电源保护动作,双电源变成了单电源。但实际情况来看,貌似这样的事情应该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从原理上说说吗?

这样说吧,这主要看电源的负极是不是共地的,有没有进行内部隔离,如果有,可以进行串联使用。如果没有就不能,一个电源的正极接另外一个电源的负极,相当于是接自己的负极。

网友:
开关电源比较适用于数字功放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一般用同型号的是可以的

网友:
功放使用普通开关电源其电流声.........!如用建议使用示波仪看看电源输出是否杂波。

网友:
电流够用的话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是说过流了导致某一电源保护动作,双电源变成了单电源。但实际情况来看,貌似这样的事情应该很 ...

负载过流保护只是其中之一,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还有很多的保护,如过压、开关管过载(过载不一定是输出端引起的,元件的高频特性跟不上、尖峰吸收不合理等都可能引起)、芯片工作电压失压或超压、过热、占空比极限值、干扰引起脉宽调制失调、自激、停振或阻尼等等,整个环路N多个环节,任一点有点问题都可能影响输出电压,对于一般场合,保护或故障也就是无输出,多数时候只是导致后级不工作,但对于双电源的功放,如果只是一端电压失压,很可能会烧管,除非你在双电源供电端加有不平衡检测保护电路,供电失衡时能及时切断供电。

至于好多人认为的开关电源用于功放对音质的影响,那是另一话题,我个人觉得是可以通过改善滤波电路来尝试,从使用来看好的开关电源并不比工频变压供电差到那,听感是因人而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