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50-27明纬电源改可调 没串灯泡炸管了...

楼主(2024-03-07):
以前按网上的教程改了台明纬可调电源,改时由于大意,拆下几个元件后焊上所有连线及元器件,搞忘了接辅助电源,又没串灯泡,一通电,直接炸管,买来两个拆机管换上,一切正常,0~50V可调,放了半年后再用,有问题了,输出电压有跳变,没管它,还可以用,前几天拿出来用,直接罢工了,电压电流输出全是0,还一闪一闪的,拆开看,里面的辅助电源指示灯和板子上原有的指示灯也一闪一闪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往懂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wechat_upload170981047965e9a32f00d9e
wechat_upload170981048165e9a33126282
wechat_upload170981048265e9a33284fb4
wechat_upload170981048365e9a333dfff6

网友A:
辅助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一点电源原理不懂,硬改的?跳变多数都是电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动了一下辅助电源,有12V,现在有输出了,但输出电压一直跳变,10多V直接跳变到0V,调到20多V也会跳变到16V左右,最后又跳回到20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电源原理不懂,硬改的?跳变多数都是电容引起的

大佬说的没错,的确不怎么懂,只有慢慢学,输出的滤波电容在立创商城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接辅助电源没接电源管理芯片不会工作的,是不是原来的启动电阻没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辅助电源没接电源管理芯片不会工作的,是不是原来的启动电阻没拆除

不是,搞错了,是在安装电源上盖时,盖子顶到了辅助电源上的一颗小电容,导致小电容与焊盘脱焊,才烧掉了两颗开关管

网友D:
这种查一下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电位器有问题也会造成电压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查一下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电位器有问题也会造成电压跳变

已经下单了两颗多圈可调电位器,等到货后换上看情况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下单了两颗多圈可调电位器,等到货后换上看情况如何!

用普通电位器也可以测试~

网友:
用固定电阻也可以测试是否是电位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玩的太专业了

网友:
多半是电位器的问题,电位器放的时间长了,现在的电位器质量都不咋滴

楼主:
一波三折,今天休息顺便把可调电源搞一下,果然如坛友所说,电位器的问题,换了电位器后,调压稳定了,可是又出现新的问题,开机几秒后,自动断电,开始以为是开关坏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正常,没问题,在顺着品字插座测量了一下,找到原因了,从品字插座到开关有根线不通,拔掉线一看,插簧松了,因为当时改的时没有单独买适配品字插座和开关的插簧,只有用现有的插簧(插簧大了,非常松),由于品字插座后面空间非常狭小,(旁边两颗大电容)当住了,拔下的插簧不能再插回去,只有用多股铜芯线穿过品字插座后面的孔,折回来选转几圈,在用焊锡焊一下,OK,其实买电位器还是要买好点的,坏掉的电位器没用几次就坏了,另外调流的那个电位器也打算有时间再换掉,因为旋转时很紧,没得新的这个丝滑,这次用红包买了两个,不到一块钱,非常实惠!
wechat_upload171059656265f5a1d2296b6
wechat_upload171059656365f5a1d3e3a69
wechat_upload171059656565f5a1d59a81c
wechat_upload171059656765f5a1d723a8f
wechat_upload171059656865f5a1d899561
wechat_upload171059657065f5a1da31b94
wechat_upload171059657165f5a1db851f6
wechat_upload171059657265f5a1dcc9499
wechat_upload171059657465f5a1de33f8b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