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TS457的坛友帮忙看一下有没有打磨不完全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4-03-07):
比如我的板子上这颗芯片就没打磨全,露出了疑似末尾的52字样,根据这个猜测可能是GS8552运放芯片,如果多搜集一些这样不同位置未完全打磨的型号,就可以推测出原来的型号了,到时候自己做一个一样的就很容易了

这颗打磨得看不出型号了,如果有未打磨全的坛友请提供一下图片:

楼主:
GS8552国产运放,很便宜,参数貌似还行?

楼主:
玩具显微镜下的图:

网友:
留下两个字是故意的,要你猜!

网友A:
关键是单片机里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单片机里面的程序

程序有坛友会写:

网友:
拆下来,拿去激光打掉封装,显微镜看里面的晶圆

网友:
估计大神早就破解了,发个拆机贴,引发热潮,现在数钱呢

网友:
我的是激光打磨的,特别干净

网友:
哎。。。。。我前段 时间翻充电器的板子。。。涂胶了。。扣下来啥丝印也看不出来。。。

网友:
如果猜测是运放,那通过几个脚的波形或电压和外围电路应该可以判定,52结尾的运放不多的。
16脚芯片判定先要结合走线先猜测功能,缩小判定范围。

网友:
8脚芯片表面滴1滴水,会看的清楚些。

网友:
交流四线法应该是在被测物体上加一个特定赫兹的交流电压,然后通过高精度的电压表+电流表测量数据,然后计算得出电阻。另外0.1豪欧到6.9欧姆跨度比较大,应该还有一个控制输出电压的量程设计。

所以整体电路应该主要是发出特定信号和检测特定信号设计的,最终到芯片程序。剩下两块芯片应该是单片机程序芯片+显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