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电动杯,哦电动卷笔刀

楼主(2024-03-07):
同事的小朋友把这个电动卷笔刀清洁了一下
方法是浸入水中一段时间再冲洗
于是启动不了了,让我看看
废话不多说, 上图
外观很好

杯口背面,有结构可以卡住铅笔
杯内

打开看看吧,18650一节,两个开关,一个充电线路,一个电机,一个调整卷笔粗细的拨轮

果然有水渍

没什么事,洗板水洗一下
再开机,成了,简单吧

网友:
也是用刀头的,刃不行就废

网友A:
我还以为是飞机杯,

网友:
现在用个铅笔都这么高级了

网友:
有点高级的东西,我们以前都是拿刀片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飞机杯,

我也以为是,,标题党

网友:
水洗了电池居然没事

网友:
不知道容易断芯不

网友:
还好泡水时间不长,水分蒸发完就行。

网友:
高级的东西!

网友B:
其实铅笔还是用美工刀削好用,

网友:
这算是高端货了,有那种极其简陋的卷笔刀

网友:
我还以为,算了,你们讨论的很热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铅笔还是用美工刀削好用,

上次的手就是这么被划破的

网友:
把东东放进去就好玩了

网友:
文具越来越高 级了

网友:
如果把弟弟塞进这个飞机杯,出来真的变牙签了

网友:
18650电池还可以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

网友:
俺一直是刀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