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完美,唯一有点小遗憾!

楼主(2024-03-07):
感觉效果还可以,就是提示的文字不够清晰,不应该弄凸版,应该弄凹版才行。
左边还是有点小缝隙,影响不大,设计是60mm的宽,估计有点误差。

瑕疵的地方就是没有圆角器,这里的圆角是预估的,没预估准。

以上,整体来说很满意。最后再做一版把圆角改一下。

需要模型的可以留言了!哈哈!  唯一要付出的就是顶贴!

网友A:
3D后可不可以打磨塑形,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后可不可以打磨塑形,就更完美了

据我了解可以,用专用的消除层纹的胶水

楼主:
下一个修改版 去掉文字了 没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D后可不可以打磨塑形,就更完美了

通常打磨是必须的,要求不高就直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通常打磨是必须的,要求不高就直接用了

抛光液,效果还行,不过会损失一些细节
我买过一瓶,用了没多少,全挥发掉了

喷个漆,把砂纸平铺在平面上洒点水,文字面朝砂纸打磨几下,油漆打掉文字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光液,效果还行,不过会损失一些细节
我买过一瓶,用了没多少,全挥发掉了

是的,我下个版本准备把外面打印的时候放热床上,这样就直接没有层纹了。
不过要加一点点支撑才行

网友:
0我想要一个

网友C:
谢谢,我还是用铁皮做吧,我没有打印机,我也不会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还是用铁皮做吧,我没有打印机,我也不会玩这个。

嘉立创三维猴可以白嫖

楼主:
可以嘉立创白嫖!

网友C:
这个可以直接拍吗?然后用20元优惠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直接拍吗?然后用20元优惠券?

你如果没用过三维猴 就和我一样应该有三张优惠券

如果没有的话,到https://www.sanweihou.com/compan ... 0c0b3c9de3de98d7542
这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没用过三维猴 就和我一样应该有三张优惠券

非常感谢,我过几天再来研究吧,现在正躺在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