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科电吹风机

楼主(2024-03-07):
6年前某东买的,大约1年前换过一次风扇叶子,那次原因是风起来会刮到边上异响,一次好像是9.9包邮买了3片叶子,这次是我正在使用时,里面啪的一声冒了青烟,感紧关闭拔电,拆开发现还是叶子烂了,细看有烧烤的痕迹,应该是有细毛发进入,粘在发热丝上,清理干净内部所有异物,再装上一个新叶片,试机完美修复,这次拆装容易多了,记得第一次拆时那叫一个废劲,总体来说飞科吹风机质量还是不错的。

楼主:
推测原因是内部有细毛发丝,一开发热毛发引燃,扇叶变形刮到边上导致断裂。

网友A:
给我之前淘特养鸡换的差不多。

网友:
那颗安规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之前淘特养鸡换的差不多。

这个某东自营买的大概70左右吧

网友B:
风叶也能换,这让厂家怎么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叶也能换,这让厂家怎么活

第一次机子特难拆,风扇第一次也是异常难拆,最后都是破拆

网友C:
风扇太难拆了,我最后是用热风枪吹化了才取下来,感觉后装的风扇总是装不到这么深的位置,声音也比原来的大,但是凑合能用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这技术连吹风机叶片都修了。

网友D:
这加热丝真是整齐

网友:
飞科电吹风不错的,剃须刀也行

网友:
吹风的叶片确实易坏

网友E:
是不是风道不通畅,风扇转速高导致的?

网友:
外观挺好看,挺新的,值得换。。。。。

网友:
大品牌有配件可换还是挺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太难拆了,我最后是用热风枪吹化了才取下来,感觉后装的风扇总是装不到这么深的位置,声音也比原来的大 ...

是的,原厂风扇真的太紧了,就像焊在上面一样,第二次的副厂风扇都不用拆,自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加热丝真是整齐

嗯,做工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风道不通畅,风扇转速高导致的?

是发热丝上有细毛发,发热着火了温度一高把风扇烤变形了,扫堂就断了,副厂的很脆

网友:
飞科电吹风做工还行,就是那个叶片塑料太脆了,容易裂开导致扫膛。我之前捡了个飞科电吹风就是扇叶扫膛,低速档不扫高速档扫,后来找了段铜丝穿过叶片,将对向两叶片拉紧再滴502就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