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插排指示灯

楼主(2024-03-07):
家里有两个插排各有两个指示灯不亮了,用起来实为不便,于是网上用红包买了3mm的二极管发光管与220k的电阻回来维修,这类灯还是第一次维修,没想到一次修好,只是亮度比原来的亮,比不亮好很多,电阻接正极,按原来的的位置焊接好就可以了,修好的照片忘拍了,某牛的灯还有包装,装上亮度差不多,另一个杂牌亮度明显新的亮很多,看起来又可以用很多年了。

网友:
修修补补,还能用。

网友A:
电阻阻值可以再大点,大5倍10倍的

网友B:
这几个灯就得1W多功耗了

网友C:
为啥不用5M左右的电阻呢,不是那样省电吗?

网友D:
阻值太小了,大一倍都够,而且电阻最好再并联一颗

网友E:
又能用一阵子了

网友F:
我也经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阻值可以再大点,大5倍10倍的

百度查了200k以上,所以买了220k的,还能再大吗?那样电流不是超小?会不会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5M左右的电阻呢,不是那样省电吗?

要那么大电阻吗?厂家为啥不用那么大?设计200K左右应该有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值太小了,大一倍都够,而且电阻最好再并联一颗

哦哦,第一次换,不太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能用一阵子了

是的,缝缝补补又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经常换

经常坏吗?感觉这个也不会经常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灯就得1W多功耗了

这插排手机充电用,与电脑用,不是常年亮的,感觉省电还是从大功率家电入手,空调风扇,电磁炉这些能少用就少用,温度能开高就高点吧

网友:
阻值有点小了,新出的二极管发光效率比老式的要高,电阻2M一样挺亮的

网友:
电阻值有点小了,换470-1000Ω的电阻也能量,LED寿命更长,还能减少耗电

网友:
楼主是个灯光完美控

网友:
220K是以前的发光管,现在的发光管很小电流就很亮了。

网友:
电阻改用小点的!

网友:
电阻建议加1m的或者2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