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12V路由器电源拆解

楼主(2024-03-07):
早上起来发现房间路由器灯亮红灯了,知道断网了,再一看客厅路由器灯不亮了,第一感觉电源坏了,由于房间与客厅路由器一样,用的电源也一样,于是把房间里的电源插到客厅替换,另又下单了几个12伏电源,这个坏的拆开看了一下,烧了个芯片,大神们看看还有的修不?有必要修一下吗?

网友A:
【2019/01/09】是指生产日期吗❓❓❓❓

网友B:
不常用芯片包邮下来不如买个新的了,报修故障电源换到光猫上面去下面你懂的嘿嘿嘿!

网友C:
这种电源废品站多的是,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想折腾就修,不过芯片坏了,电容可能已经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9/01/09】是指生产日期吗❓❓❓❓

应该是,用了5年了,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用芯片包邮下来不如买个新的了,报修故障电源换到光猫上面去下面你懂的嘿嘿嘿! ...

嘿嘿嘿,开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废品站多的是,没有维修价值

也是,又感紧买了几个12V的备用,原来的TPLINK路由器都是9V的,闲置了几个拿出来用不上,用了红包都不超过5元一个

网友:
修不修的吧,新的也不贵

网友D:
主控芯片炸了基本没有修理价值,拆零件用吧

网友:
有技术可以一修

网友:
有现成的备件就修,没有就拆件。

网友:
换一个吧,修了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E:
想折腾就修,修了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芯片炸了,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控芯片炸了基本没有修理价值,拆零件用吧

好的,看看上面有什么件用的上的,有几个万能的电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折腾就修,修了也不一定稳定!

嗯,为了网络稳定,已换新件,这个留着拆配件吧

网友:
买个新的,安数大点,留足余粮

网友:
我发现猫和路由器的电源差不多都没有431。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一招